步进电机抖动厉害咋办?

楼主(2020-12-09):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换相时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脉冲信号,8成是脉冲不理想。

网友C:
你好!
步进电机角度控制,和电机的减速比有关;
减速比1/64的,步进角度是5.625*1/64度;
一般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多见的是四相八拍;
减速比1/64的电机,通过硬件和编程处理;
电机转动一圈可以细分成 2048 个数据位;
2048个数据位,控制角度也算是很精确了;
步进电机速度控制,取决于电机工作频率;
控制不当,会出现电机抖动或失步等情况。
下面是一款:三路步进电机控制板
可以分别控制并驱动三个步进电机

控制方式:上位机网络控制或上位机串口控制

控制板供电和步进电机供电是分开独立供电的;

电机供电范围广,适用于5V到24V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参数设置和控制软件
上位机控制,可以输入转动速度和行走步数

网络接入参数设置,方便你完成模块接入配置

网友D:
步进电机抖得厉害的原因有:1.脉冲不对,2.换相时间太长。3.还有其他等等。

网友E:
步進電機的工況參數在選型前應該有所了解,通過適配的程序方可完美配合。
若無法獲得電機的設計工況數據,通常要通過測試程序先確定步進電機的電壓,電流,速度,步進角度,頻率等參數範圍。然後再調試程序,可獲得比較理想的預期,
如果電機是二次應用,程序是借鑒的,也可以直接在線測試,相應的需要更多的時間。不要忘記記錄相關調試數據

网友F:
进电机是有步距角的,上电瞬间就使能了,肯定要回到固定角度上,降低驱动电流和加大细分可能会使抖动减少,换成伺服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你确定驱动方波有没有问题

网友H:
频率不对

网友I:
抖动多半是程序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