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光敏传感器+串口接收光照强度源程序 制作成功

楼主(2020-12-09):
STM32F103RCT6+光敏传感器监测光照强度可以用串口助手接收
我用的是四针脚光敏传感器
不同型号的STM32 ADC通道的选择也不一样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CT6单片机 选择了ADC2 通道6 对应的是PA6引脚。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下面是部分STM32单片机代码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sen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8 ADCX;
  u8 t=0,i;
        char LSEN[20];
  USART1_init();
        BEEP_Init();
        LCD_Init();
        Lsens_Init();
        LCD_BLK = 0;
        for(i=3;i>0;i--)
        {
          LCD_DrawFont_Num32(50,80,RED,YELLOW,i);
                delay_ms(1000);
        }
        LCD_Clear(GREEN);
        LCD_DrawFont_GBK16(25,0,BLUE,GREEN, "运行中...");
        LCD_DrawFont_GBK16(5,60,BLACK,GREEN, "光照:");
        LCD_DrawFont_GBK16(70,60,BLACK,GREEN, "CD");
        while(1)
        {
   if(t%10==0)
         {
                ADCX=Lsens_Get_Val();
                sprintf(LSEN,"%d",ADCX);        //将光敏电阻值转换为字符格式
                printf("光强: %d CD\r\n ",ADCX);
         }
         if(ADCX<40)             //报警阈值
         {
                 if(ADCX<40)
                 {
                   LCD_DrawFont_GBK16(50,60,RED,GREEN,LSEN);
                 }
           GPIO_SetBits(BEEP_PORT,BEEP_PIN);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BEEP_PORT,BEEP_PIN);
         }
         else
         {
                 LCD_DrawFont_GBK16(50,60,BLACK,GREEN,LSEN);
         }
   delay_ms(100);
         t++;
        }
}

串口
<blockquote>void USART1_init(void)

光敏传感器:
//初始化光敏传感器函数,即对GPIO,PA6初始化参数配置//
void Lsen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配置GPIOA参数,引脚6,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Adc2_Init();
}
//读取Light Sens的值,范围0-100,0最暗;100最亮//
u8 Lsens_Get_Val(void)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LSENS_READ_TIMES;t++)       //LSENS_READ_TIMES在lsens.h文件中设好,默认10//
{
  temp_val+=Get_Adc2(LSENS_ADC_CHX);   //读取ADC值,LSENS_ADC_CHX在lsens.h文件中设好,默认ADC_Channel_6,即0x06//
  delay_ms(5);
}
temp_val/=LSENS_READ_TIMES;           //计算平均值//
if(temp_val>4000)temp_val=4000;       //当计算后的值大于4000时,强制转换为4000//
return (u8)(100-(temp_val/40));       //将temp_val值归一化到0-100之间//
}

网友A(2021-04-15):
大佬,求助,我遮住,显示的值变大,我打手电筒,值变小

网友B: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C(2021-08-02):
DO接的什么口

网友C:
我数据一直是0 我吐了

网友C:
解决了  没有跳VREF

网友D(2021-09-29):
引用 网友C:
我数据一直是0 我吐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2021-11-14):
兄弟,你这D0接的啥

网友F:
确实一个好资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