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款电池供电产品的电池焊盘两端之间有26K的电阻(此时是没有焊接电池!)

楼主:
测试一款电池供电产品的电池焊盘两端之间有26K的电阻(此时是没有焊接电池!),板子供电回路的内阻?这个是不是就是主控的VCC对GND的电阻?我看并联在上面的也就是主控的供电端!请问这个电阻在多大的范围才算合理?

网友A(2020-12-09):
锂电池吗?10k以上就行了,你那个26k可能是给锂电池管理芯片的

网友B:
如果你确定供电线路上没有其他阻容元件(开关管控制电机启停),电路板受潮漏电的话,这个数就是主控的阻值

网友C:
这不应是板子供电回路的内阻。 这是电池电源的负载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吗?10k以上就行了,你那个26k可能是给锂电池管理芯片的

啥意思  锂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供电线路上没有其他阻容元件(开关管控制电机启停),电路板受潮漏电的话,这个数就是主控的阻值

板子没受潮

网友E:
首先,测量方式、器具不同,你所得到的结果不同;其次,PCB的内阻应分静态和动态。这种测量只能定性分析,不能定量分析,所测阻值只能与相同型号PCB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测量方式、器具不同,你所得到的结果不同;其次,PCB的内阻应分静态和动态。这种测量只能定性分析, ...

不是VCC不稳  而是GND不稳  这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