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形的PCB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这个PCB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A(2020-12-09):
左上角“放置”,有四种画圆的方法

网友B:
使用禁止布线层画一个圆确定尺寸,然后选择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OK

网友C:
大圆外部的绿色圆环不可选,鼠标选择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放置”,有四种画圆的方法

大圆外部的绿色圆环不可选,鼠标选择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放置”,有四种画圆的方法

大圆外部的绿色圆环不可选,鼠标选择不上。。。。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适用非常规的外形的板子,可以在CAD中将板子外形画出来,在导入到AD中,设置好机械层,可以生成PCB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