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贪食蛇游戏程序如何添加一个暂停的功能?

楼主:
求大神 讲解啊,应该修改哪一部分的程序

网友A(2020-12-09):
首先增加1个按键,扫描该按键,按下翻转某状态变量,用状态变量的两种情况分支出两路程序,1路正常执行游戏,一路不执行程序,但要能扫描到按键状态的变化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高级中断。暂停键出发中断,设置一个标志。再次发生这个中断,就解除标志。这个标志在你的蛇移动的处理中,用作无条件循环。如while(暂停标志)。这样,标志为0的时候,程序继续运行。标志等于1的时候,就进入无限循环,等待他变成0后,又会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设成普通按键也行,在住处理中不断去的这个按键,发现按下了,就设置暂停标志^=1.后续代码一样追加while(暂停标志);处理即可。
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设置标志的快慢而已。

网友C:
增加一路外部中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所有贪吃蛇运动的执行操作函数中添加对该全局变量的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高级中断。暂停键出发中断,设置一个标志。再次发生这个中断,就解除标志。这个标志在你 ...

我只会添加一个外部中断,然后while(1),我知道这是不对,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暂停然后再按一次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只会添加一个外部中断,然后while(1),我知道这是不对,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暂停然后再按一次继续

那你是如何添加蛇一定方向的处理的?是不是用按键检索方式来做的?是的话,那就不用中断也行。
我估计你的程序处理逻辑是这样的:
while(1) {
     如果是按键“上”:向上移动并显示蛇身体...
     如果是按键“下”:向下移动并显示蛇身体...
     ....
}

那么改成:
uchar pause_flag=0

while(1) {
     如果是按键“暂停”:pause_flag^=1;
     if(pause_flag==0) {
          如果是按键“上”:向上移动并显示蛇身体...
          如果是按键“下”:向下移动并显示蛇身体...
          ....
     }
}

这样的话,最开始时 pause_flag=0的缘故,蛇的移动依旧被正常执行。
第一次按下暂停键的时候,pause_flag变成了1,蛇的移动处理全都不会被执行了。
再次按暂停键的时候,pause_flag又变回了0,蛇的移动处理又都能被执行了。
pause按键的判定处理一定要加防抖及检查是否送来了的处理,否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按着暂停键不松开,pause_flag会被执行无数次,松开”暂停“键的时候,pause_flag是0还是1就不确定了

防抖及松开判定,以按键按下时IO口得到的是0为前提条件:
if  (key_pause==0) {
   延时20毫秒
   if  (key_pause==0) {
       pause_flag^=1;
       while(key_pause==0);  // 等待按键松开
   }
}

if (pause_flag==0) {
    你以前的处理;
    。。。
}

网友E:
定义一个暂停按键的标志位,使暂定按键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如果暂停键按下中断触发,状态标志位为1,此时只处理暂停键的程序,其他按键均无效,再次按下状态标志位为0;多看看按键中断这块程序你可能做的会容易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如何添加蛇一定方向的处理的?是不是用按键检索方式来做的?是的话,那就不用中断也行。
我估计你 ...

//12864并行接口参考程序,控制器st79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op=P3^3;
static unsigned long Seed = 1;
#define A 48271L
#define M 2147483647L
#define Q (M / A)
#define R (M % A)
/************************************
伪随机发生器
*************************************/
double Random(void)
{
long TmpSeed;
TmpSeed=A*(Seed%Q)-R*(Seed/Q);
if(TmpSeed>=0)
  Seed=TmpSeed;
else
  Seed=TmpSeed+M;
return (double)Seed/M;
}
/**************************************
为伪随机数发生器播种
***************************************/
void InitRandom(unsigned long InitVal)
{
Seed=InitVal;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初始化MPU
**********************************/
void InitCpu(void)
{
TMOD=0x0;
TH0=0;
TL0=0;
TR0=1;
ET0=1;
EA=1;
}
#define N 25
struct Food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yes;
}food;//食物体结构
struct Snake
{
unsigned char x[N];
unsigned char y[N];
unsigned char node;
unsigned char direction;
unsigned char life;
}snake;//蛇体结构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Score=0;
unsigned char Speed=5;
unsigned char KeyBuffer=0;
#define FUNC 1
#define UP 2
#define DOWN 3
#define LEFT 4
#define RIGHT 5
#define PASSSCORE 3//预定过关程序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switch(OSReadKey())
{
  case 90:
    KeyBuffer=FUNC;
    if(++Speed>=10)
     Speed=1;
       Flag|=1<<1;//速度变化标志置1
    break;
  case 13:
    KeyBuffer=DOWN;
    /*if(snake.direction!=2)
     snake.direction=1;*/
    break;
  case 33:
    KeyBuffer=UP;
    /*if(snake.direction!=1)
     snake.direction=2;*/
    break;
  case 23:
    KeyBuffer=RIGHT;
    /*if(snake.direction!=4)
     snake.direction=3;*/
    break;
     case 43                                                    :
    KeyBuffer=LEFT;
    /*if(snake.direction!=3)
     snake.direction=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画墙壁,初始化界面
*******************************/
void Draw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n;
for(n=0;n<31;n++)
{
  Lcd_Rectangle(3*n,0,3*n+2,2,1);
  Lcd_Rectangle(3*n,60,3*n+2,62,1);
}
for(n=0;n<21;n++)
{
  Lcd_Rectangle(0,3*n,2,3*n+2,1);
  Lcd_Rectangle(90,3*n,92,3*n+2,1);
}
Lcd_HoriLine(93,31,35,1);
Lcd_HoriLine(93,63,35,1);
}
/***************************
打印成绩
****************************/
void PrintScore(void)
{
unsigned char Str[3];
Lcd_WriteStr(6,0,"成绩");
Str[0]=(Score/10)|0x30;//十位
Str[1]=(Score%10)|0x30;//个位
Str[2]=0;
Lcd_WriteStr(7,1,Str);
}
/********************************
打印速度级别
*********************************/
void PrintSpeed(void)
{
unsigned char Str[2];
Lcd_WriteStr(6,2,"级别");
Str[0]=Speed|0x30;
Str[1]=0;
Lcd_WriteStr(7,3,Str);
}
/***********************************
游戏结束处理
************************************/
void GameOver(void)
{
unsigned char n;
Lcd_Rectangle(food.x,food.y,food.x+2,food.y+2,0);//消隐出食物
for(n=1;n<snake.node;n++)
{
  Lcd_Rectangle(snake.x[n],snake.y[n],snake.x[n]+2,snake.y[n]+2,0);//消隐食物,蛇头已到墙壁内,故不消去
}
if(snake.life==0)//如果蛇还活着
  Lcd_WriteStr( 1,2,"过关");

else             //如果蛇死了
  Lcd_WriteStr(2,1,"输了");
Lcd_WriteStr(1,2,"游戏结束");
}
/********************************
游戏的具体过程,也是贪吃蛇算法的关键部分
*********************************/
void GamePlay(void)
{
unsigned char n;
InitRandom(TL0);
food.yes=1;//表示需要出现新事物,0表示已经存在食物
snake.life=0;//表示蛇还活着
snake.direction=DOWN;
snake.x[0]=6;snake.y[0]=6;
snake.x[1]=3;snake.y[1]=6;
snake.node=2;
PrintScore();
PrintSpeed();
while(1)
{
  if(food.yes==1)
  {
   while(1)
   {
    food.x=Random()*85+3;
    food.y=Random()*55+3;//获得随机数

    while(food.x%3!=0)
     food.x++;
    while(food.y%3!=0)
     food.y++;
       for(n=0;n<snake.node;n++)//判断产生的食物坐标是否和蛇身重合
    {
     if((food.x==snake.x[n])&&(food.y==snake.y[n]))
      break;
    }
    if(n==snake.node)
    {
     food.yes=0;
     break;//产生有效的食物坐标
    }
   }
  }
  if(food.yes==0)
  {
   Lcd_Rectangle(food.x,food.y,food.x+2,food.y+2,1);
  }
  for(n=snake.node-1;n>0;n--)
  {
   snake.x[n]=snake.x[n-1];
   snake.y[n]=snake.y[n-1];
  }
  switch(snake.direction)
  {
   case DOWN:snake.x[0]+=3;break;
   case UP:snake.x[0]-=3;break;
   case RIGHT:snake.y[0]-=3;break;
   case LEFT:snake.y[0]+=3;break;
   default:break;
  }
  for(n=3;n<snake.node;n++)//从第三节开始判断蛇头是否咬到自己
  {
   if(snake.x[n]==snake.x[0]&&snake.y[n]==snake.y[0])
   {
    GameOver();
    snake.life=1;
    break;
   }
  }
  if(snake.x[0]<3||snake.x[0]>=90||snake.y[0]<3||snake.y[0]>=60)//判蛇头是否撞到墙壁
  {
   GameOver();
   snake.life=1;
  }
  if(snake.life==1)
   break;//蛇死,则跳出while(1)循环
  if(snake.x[0]==food.x&&snake.y[0]==food.y)//判蛇是否吃到食物
  {
   Lcd_Rectangle(food.x,food.y,food.x+2,food.y+2,0);//消隐食物
   snake.x[snake.node]=200;
   snake.y[snake.node]=200;//产生蛇新的节坐标先放在看不见的位置
   snake.node++;//蛇节数加1
   food.yes=1;//食物标志置1
   if(++Score>=PASSSCORE)
   {
    PrintScore();
    GameOver();
    break;
   }
   PrintScore();
  }
  for(n=0;n<snake.node;n++)
  {
   Lcd_Rectangle(snake.x[n],snake.y[n],snake.x[n]+2,snake.y[n]+2,1);
  }//根据蛇的节数画出蛇
  delay(Speed*1000);
  Lcd_Rectangle(snake.x[snake.node-1],snake.y[snake.node-1],snake.x[snake.node-1]+2,snake.y[snake.node-1]+2,0);
  switch(KeyBuffer)
  {
   case FUNC:
     KeyBuffer=0;
     if(++Speed>=10)
      Speed=1;
        PrintSpeed();
     break;
   case DOWN:
     KeyBuffer=0;
     if(snake.direction!=UP)
      snake.direction=DOWN;
     break;
   case UP:
     KeyBuffer=0;
     if(snake.direction!=DOWN)
      snake.direction=UP;
     break;
   case RIGHT:
     KeyBuffer=0;
     if(snake.direction!=LEFT)
      snake.direction=RIGHT;
     break;
      case LEFT:
     KeyBuffer=0;
     if(snake.direction!=RIGHT)
      snake.direction=LEFT;
     break;
   default:
     break;
  }
}//结束while(1)
}

void main()
{

InitCpu();//初始化CPU
Lcd_Reset(); //初始化LCD屏
Lcd_Clear(0);//清屏
DrawBoard();//画界面
GamePlay();//玩游戏
GameOver();//游戏结束
while(1);//要想重玩,只能重启
}

//主程序就是这些,由于才开始学,好多都看不懂,请教了!

网友F:
加一个高级中断。暂停键出发中断,设置一个标志

网友G:
定义一个暂停按键的标志位,使暂定按键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864并行接口参考程序,控制器st79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看了看代码,大概需要该这几个地方:
1、在中断函数Timer0Int之上加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pause_flag=0;

2、在Key.h文件中查找有没有和暂停有关的按键扫描码定义。比如PAUSE
     如果没有,自己追加一个,数值必须和按键的扫描码一致

3、在“#define PASSSCORE 3//预定过关程序”这句后面加一行"#define PAUSE 6"
     这里的6,你可以改成其他数值,你自己定,不和其它按键标记值冲突就行。
     (已经用到的是1,2,3,4,5)
    这个6是城中使用暂停按键对应的标记值

4、在函数Timer0Int中的switch判定分支中,追加一个case
     case ?:                // “暂停”按键标记值对应的处理分支
        pause_flag^=1;    // 开关暂停标志。按下单数次,标志=1;按下双数次,标志=0
        KeyBuffer=PAUSE; // 设置暂停按键缓冲标志
        break;
     其中,?代表的数值,是在Key.h中对应于暂停按键的按键扫描码

5、在函数GamePlay的switch(KeyBuffer)的case分之中,追加以下分支
     case PAUSE:
        while(pause_flag); // 如果按下的是“暂停按键”,等待暂停标志=0
        break;

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总结:
1、Timer0Int中断函数是用来检查键盘上哪个按键被按下了。按下后,根据案件的扫描码设置按键标记值。
2、函数GamePlay的switch(KeyBuffer)的case分之中,判断按键标记值。程序里已经有上下左右方向和游戏速度。现在追加暂停的处理

网友B:
源代码的注释不是很详实,但因为比较规范地使用英语单词作为变化量名和函数名等,比较容易分析。楼主在学习别人代码的同时,希望你也能规范化编码,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祝你好运!

网友B:
楼主,我下载文件了,但是key.h中并没有扫描码的定义。需要修改Key.c这个文件
1、在sbit key_down=P3^6;后面加一行暂停键的定义接口,比如  sbit key_pause=P3^3;
     这里使用的是P3.3口位,根据你的线路需要,自己改成一个空闲可用的IO口,不一定非得是P3口的。
2、在函数OSScanKey中大判断分支中加一块
else if (key_pause==0)
    return 60;
这里的60,就是之前说到的键盘扫描码
之前的修改中的?对应的扫描码要改成63,不是60,因为OSReadKey函数中对于短按键松开时,扫描码进行了+3的处理。比如上下左右与定义的扫描码是30,10,20,40;但在中断函数Timer0Int中判定条件是33,13,23,43.
保险起见,你也可以case 63:和case 60:都加上
case 60:                // “暂停”按键标记值对应的处理分支
case 63:
        pause_flag^=1;    // 开关暂停标志。按下单数次,标志=1;按下双数次,标志=0
        KeyBuffer=PAUSE; // 设置暂停按键缓冲标志
        brea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下载文件了,但是key.h中并没有扫描码的定义。需要修改Key.c这个文件
1、在sbit key_down=P3^6;后 ...

谢谢你的指点,我改对啦!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