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流调功的温控器怎么设计比较好,没有思路啊?求帮助

楼主(2020-12-09):
主要任务简述: 储粮仓房需要冬季通风保温,夏季控温保冷,使储粮长期保持较合理的温度水平。课题要求设计基于交流调功技术的储粮仓房温度控制器,用于储粮仓房的加温、保温和散热。粮仓的测温是多点测量,需要考虑温度融合。 要求简述: 1. 温度测量范围0~100℃; 2. 温度控制的静态精度达±1.5%。

怎么设计比较好,没有思路啊

网友A:
直接在上面的搜索框中搜“温控器”,就能得到很多回答

网友B:
用51加18b20加485组成远程检测温度
STM32做,总控,自动控制逻辑,小批量的数据记录在总控完成
51加485做执行机构,控制风机,加热器,遮阳棚,保温设备等
STM32串口对接PC,pc用.net做显示界面,设置,sql数据库记录,.net做web服务做远程服务,服务部署在iis下,远程PC客户端也对接到WEB服务上。
基本就可以实现仓库的远程管理

网友C:
首先,交流输出功率控制仅适用于以交流电源运行的加热元件,这可以通过可控硅整流器的过零控制来实现。 其次,使用单片机闭环控制将温度输入设置与带有热敏电阻(例如18DB20)的多点环境温度读数进行比较,第三,闭环控制的输出用于控制硅控制整流器的开, 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