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从其他FLASH中读取一段程序搬运程序到指定的地址去运行?

楼主(2020-12-09):
诸位,现在我处理的一个项目,需要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每次从其他FLASH中读取一段程序,到指定的地方运行。我感觉有些棘手,完全没有什么思路。不知道谁能提供一个大致思路。哪怕告诉我百度什么关键字都可以。

现在考虑做个简化的操作,读取指定内存地址上面的值。这样的话,该如何访问呢?

谢谢

网友A:
你好,你现在是要进行外部程序存储器拓展吧,你可以百度一下单片机ROM拓展读取

网友B:
传统方式中,像W29EE011这样的芯片,可以作为程序存储器。同时由于它是电擦写器件,意味它在运行中,只要电路条件合适,是可以改变内部数据的。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处理吗?动态加载程序代码,然后跳转到指定地址,执行这段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现在是要进行外部程序存储器拓展吧,你可以百度一下单片机ROM拓展读取

好的,我先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方式中,像W29EE011这样的芯片,可以作为程序存储器。同时由于它是电擦写器件,意味它在运行中,只要电 ...

动态加载程序,跳转执行。我先去搜搜看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用早期的8031,程序都是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只要再增加一片FLASH,不用搬运,可以直接指向某个地址开始运行(可以用拨动开关切换两片存储器的片选,这样外部的FLASH也可以从0000h处开始执行)

网友D:
目前只看到过8031和其它英特尔低端8051系列有专门的读取外部程序存储器的引脚,其它的就还真没见过
用FLASH来放代码的,还真没听说过
个人感觉还是像你说的,简化了的:用FLASH的一段地址来存放数据,其它地方如果要用到,那就读取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E:
我看这样也是为了防盗,防被日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