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roteus做PCB板总是透明的

楼主(2020-12-09):
为什么用proteus做PCB板总是透明的,我鼓捣了一天也没弄明白,请教了。

网友A:
不要选择直接打开.,选择导入试试!

网友A:
要不行就用高版本的AD试试。

网友B:
没有加pcb边框(board edge)

网友B:
在左下角选边框board edge,用两维方框工具在原件周围拖出pcb边界。3d浏览ok~~

网友C:
没加边框

网友D:
你需要把轮廓加进去(可以是长方形、圆形或其他特殊形状)
板的尺寸、形状、非金属孔、开槽都是由轮廓决定的。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
关于版本:

加个框框:

倒是有了框框,结果依旧透明。

还有就是先画框后画框结果都一样。

网友B:
边框属性

网友B:
属性:board ed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
关于版本:

是这个但它有很多属性,只有选对才ok~~

楼主:
就象一只几乎无弹性的铁轱轳,一颗小石子就把它卡住了。

谢谢各位,我又过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