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里扬声器在哪?

楼主(2020-12-09):
如题,如何搜索?

网友A:
Multisim官方是没有给扬声器的库的,网上有库代码,要自己搞。

网友B:
扬声器没有的,但是可以用蜂鸣器~

网友C:
这扬声器和蜂鸣器是不一样的
扬声器是没有的,你可以用一个电阻代替
蜂鸣器是有的,搜索BUZZER

网友D:
multisim中扬声器放在LabVIEW仪器中,单击工作窗右侧的“LabVIEW仪器” 这个三角箭头 在右侧任务窗上头出现一排LabVIEW仪器所包含的内容 左起第四个就是扬声器,将其拖到工作窗内 multisim的扬声器是虚拟部件,实际发声是由电脑自带的蜂鸣器代替的。

网友E:
选择器件里面有BUZZER,蜂鸣器

网友F:
没有扬声器,倒是有蜂鸣器BUZZER;

网友G:
没有扬声器,但是有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