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详细的单片机电子音乐盒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0-12-10):
分享一个音乐盒设计,里面包含低中高音,起风了,天空之城,停格音乐。Proteus原理图+代码,全注释,很好理解。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代码注释很详细):
#include <reg51.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变量范围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变量范围 0~65535
sbit beep = P2^1; //蜂鸣器定义
sbit K1=P1^0;// 给 P1^0 定义,控制 DO 的发音
sbit K2=P1^1;// 给 P1^1 定义,控制 RE 的发音
sbit K3=P1^2;// 给 P1^2 定义,控制 MI 的发音
sbit K4=P1^3;// 给 P1^3 定义,控制 FA 的发音
sbit K5=P1^4;// 给 P1^4 定义,控制 SO 的发音
sbit K6=P1^5;// 给 P1^5 定义,控制 LA 的发音
sbit K7=P1^6;// 给 P1^6 定义,控制 SI 的发音

sbit K8=P1^7;//  给 P1^7 定义,控制 DO 的发音
sbit K9=P2^2;//  给 P2^2 定义,控制 RE 的发音
sbit K10=P2^3;// 给 P2^3 定义,控制 MI 的发音
sbit K11=P2^4;// 给 P2^4 定义,控制 FA 的发音
sbit K12=P2^5;// 给 P2^5 定义,控制 SO 的发音
sbit K13=P2^6;// 给 P2^6 定义,控制 LA 的发音
sbit K14=P2^7;// 给 P2^7 定义,控制 SI 的发音

sbit K15=P3^0;// 给 P3^0 定义,控制 DO 的发音
sbit K16=P3^1;// 给 P3^1 定义,控制 RE 的发音
sbit K17=P3^2;// 给 P3^2 定义,控制 MI 的发音
sbit K18=P3^3;// 给 P3^3 定义,控制 FA 的发音
sbit K19=P3^4;// 给 P3^4 定义,控制 SO 的发音
sbit K20=P3^5;// 给 P3^5 定义,控制 LA 的发音
sbit K21=P3^6;// 给 P3^6 定义,控制 SI 的发音
sbit K22=P2^0;// 音乐播放按键
uchar flag_en = 0; //开始放歌
uchar flag_i = 0;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 };
// AB C D E F不显示
//断码
uchar m,n;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
,{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
{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
},{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
{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uchar code music1[][2]={{0,4},//天空之城
{16,4},{18,4},{19,12},{18,4},{19,8},{23,8},{18,24},{11,8},{16,12},{14,4},{16,8},
{19,8},{14,24},{11,8},{12,12},{11,4},{12,4},{19,4},{19,4},{11,24},{19,8},{18,12},
{13,4},{13,8},{18,16},{0,8},{16,4},{18,4},{19,12},{18,4},{19,8},{23,8},{18,24},
{11,4},{11,4},{16,12},{14,4},{16,8},{19,8},{14,24},{11,8},{12,8},{19,4},{18,4},
{18,8},{19,8},{21,8},{23,4},{19,16},{0,4},{19,4},{18,4},{16,8},{18,8},{15,8},
{16,16},{0,8},{19,4},{21,4},{23,12},{21,8},{23,8},{24,8},{26,4},{21,16},{14,8},
{21,2},{19,2},{18,2},{19,2},{19,8},{19,4},{21,8},{23,4},{23,24},{16,4},{18,4},
{19,8},{18,4},{19,4},{21,8},{19,12},{14,4},{14,16},{24,8},{23,8},{21,8},{19,8},
{23,16},{16,4},{18,4},{19,12},{18,4},{19,8},{23,8},{18,24},{11,8},{16,12},{14,4},
{16,8},{19,8},{14,24},{11,8},{12,4},{19,4},{18,4},{18,8},{19,8},{21,8},{23,4},
{19,4},{19,16},{19,4},{18,4},{16,8},{18,8},{15,8},{16,24},{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2[][2]={{0,4}, //起风了
{15,6},{13,2},{15,6},{13,2},{15,4},{17,4},{20,4},{17,4},{15,6},{13,2},{15,6},
{13,2},{15,2},{17,2},{15,2},{13,2},{8,8},{15,6},{13,2},{15,6},{13,2},{15,4},
{17,4},{20,4},{17,4},{15,6},{17,2},{15,4},{13,4},{15,8},{0,8},{15,6},{13,2},
{15,6},{13,2},{15,6},{13,2},{15,4},{17,4},{20,4},{17,4},{15,6},{17,2},{15,4},
{13,4},{10,8},{17,2},{15,2},{13,2},{15,2},{17,2},{15,2},{13,2},{15,2},{13,8},
{17,2},{15,2},{13,2},{15,2},{13,6},{20,2},{17,2},{15,2},{13,2},{15,2},{13,16},
{13,4},{15,4},{17,4},{13,4},{22,4},{22,2},{22,2},{22,6},{13,2},{24,4},{22,2},
{24,2},{24,8},{24,4},{22,2},{24,2},{24,4},{17,4},{25,2},{27,2},{25,2},{24,2},
{22,4},{20,4},{22,4},{20,2},{22,2},{22,2},{20,2},{22,2},{20,2},{22,4},{20,2},
{15,2},{15,2},{20,6},{17,16},{13,4},{15,4},{17,4},{13,4},{22,4},{20,2},{22,2},
{22,6},{13,2},{24,4},{22,2},{24,2},{24,2},{24,4},{22,2},{24,2},{24,4},{17,4},
{25,2},{27,2},{25,2},{24,2},{22,4},{20,4},{22,4},{29,2},{29,2},{29,4},{20,4},
{22,4},{29,2},{29,2},{29,4},{20,4},{22,4},{29,2},{29,2},{29,2},{20,4},{22,2},
{22,24},{25,4},{27,4},{29,4},{34,2},{32,2},{32,4},{34,2},{32,2},{32,4},{34,2},
{32,2},{32,4},{27,2},{29,2},{29,4},{34,2},{32,2},{32,4},{34,2},{32,2},{32,4},
{34,2},{32,2},{32,2},{29,6},{27,4},{25,2},{22,2},{22,2},{25,4},{22,2},{27,2},
{25,2},{22,4},{22,2},{25,6},{29,8},{29,2},{30,2},{29,4},{29,2},{27,6},{25,4},
{27,4},{29,4},{34,2},{32,2},{32,4},{34,2},{32,2},{32,4},{34,2},{32,4},{34,2},
{32,2},{32,4},{27,4},{29,4},{34,2},{32,2},{32,4},{34,2},{32,2},{32,4},{34,2},
{32,2},{32,2},{29,6},{27,4},{25,2},{22,2},{10,2},{29,6},{27,4},{25,2},{22,2},
{22,2},{25,6},{25,16},{0,8},{34,2},{29,6},{27,4},{25,2},{22,2},{22,2},{29,6},
{27,4},{25,2},{22,2},{22,2},{25,6},{25,24},{0,8},{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3[][2]={{0,4}, //停格
{10,4},{13,4},{10,4},{15,2},{17,2},{17,2},{10,6},{0,8},{0,4},{10,2},{1,2},
{10,8},{15,4},{15,2},{17,2},{17,8},{0,8},{15,8},{0,8},{15,8},{8,6},{8,2},
{18,6},{17,2},{17,4},{15,4},{13,2},{12,8},{10,4},{13,4},{10,4},{15,2},
{17,2},{17,2},{10,6},{0,8},{0,4},{10,2},{1,2},{10,4},{15,2},{17,2},{17,2},
{17,6},{17,8},{0,8},{15,8},{0,8},{15,8},{0,6},{8,2},{18,6},{17,2},{17,4},
{15,2},{13,2},{17,8},{0,6},{17,2},{25,6},{24,2},{24,4},{22,2},{20,2},{17,6},
{15,2},{15,2},{10,4},{10,2},{20,2},{22,2},{22,4},{22,4},{0,4},{20,2},{22,2},
{22,4},{22,4},{0,4},{20,8},{20,6},{20,2},{17,4},{15,4},{13,2},{10,2},{10,4},
{17,4},{15,4},{13,4},{15,4},{12,8},{0,6},{0xFF,0xFF}};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1ms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按键程序 *************************/
void key() //按键程序
{
if(K1==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0)
{
P0=smg_du[1];//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
{
m = 1;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2==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2==0)
{
P0=smg_du[2];//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2)
{
m = 2;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3==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3==0)
{
P0=smg_du[3];//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3)
{
m = 3;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4==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4==0)
{
P0=smg_du[4];//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4)
{
m = 4;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5==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5==0)
{
P0=smg_du[5];//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5)
{
m = 5;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6==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6==0)
{
P0=smg_du[6];//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6)
{
m = 6;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7==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7==0)
{
P0=smg_du[7];//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7)
{
m = 7;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8==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8==0)
{
P0=smg_du[1];//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8)
{
m = 8;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9==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9==0)
{
P0=smg_du[2];//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9)
{
m = 9;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0==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0==0)
{
P0=smg_du[3];//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0)
{
m = 10;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1==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1==0)
{
P0=smg_du[4];//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1)
{
m = 11;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2==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2==0)
{
P0=smg_du[5];//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2)
{
m = 12;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3==        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3==0)
{
P0=smg_du[6];//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3)
{
m = 13;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4==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4==0)
{
P0=smg_du[7];//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4)
{
m = 14;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5==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5==0)
{
P0=smg_du[1];//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5)
{
m = 15;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6==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6==0)
{
P0=smg_du[2];//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6)
{
m = 16;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7==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7==0)
{
P0=smg_du[3];//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7)
{
m = 17;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8==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8==0)
{
P0=smg_du[4];//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8)
{
m = 18;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19==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9==0)
{
P0=smg_du[5];//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19)
{
m = 19;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20==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20==0)
{
P0=smg_du[6];//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20)
{
m =20;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if(K21==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21==0)
{
P0=smg_du[7];// 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while(!K21)
{
m = 21;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P0 = 0x20;
K9 = 1;
if(K22==0)
{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22==0)
{
flag_en ++;
flag_i = 0;
if(flag_en > 3)
{
flag_en = 0;
TR0 = 0;
}
while(!K22)
{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TMOD=0x01;
EA=1;
ET0=1; //定时器 0 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flag_en == 1) //天空之城
{
m=music1[flag_i][0];
n=music1[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
beep = 1;
delay(30);
flag_i=0;
flag_en = 0;}
else if(m==music1[flag_i+1][0])
{
TR0=1;
delay(n);
TR0=0;
beep = 1;
pause();
flag_i++;
}
else
{
TR0=1;
delay(n);
flag_i++;
}
}
else
beep = 1 ;
if(flag_en == 2) //起风了
{
m=music2[flag_i][0];
n=music2[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
beep = 1;
delay(30);
flag_i=0;
flag_en = 0;
}
else if(m==music2[flag_i+1][0])
{
TR0=1;
delay(n);
TR0=0;
beep = 1;
pause();
flag_i++;
}
else
{
TR0=1;
delay(n);
flag_i++;
}
}
else
beep = 1 ;
if(flag_en == 3) //停格
{
m=music3[flag_i][0];
n=music3[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8];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
beep = 1;
delay(30);
flag_i=0;
flag_en = 0;
}
else if(m==music3[flag_i+1][0])
{
TR0=1;
delay(n);
TR0=0;
beep = 1;
pause();
flag_i++;
}
else
{
TR0=1;
delay(n);
flag_i++;
}
}
else
beep = 1 ;
}
}
/***************** 定时器 0 中断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beep=!beep;
TH0=T[m][0];
TL0=T[m][1];
}

网友A(2021-06-23):
你好,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怎么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怎么不显示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共阴阳的问题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怎么不显示

因为我是软件仿真  做实物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B(2021-10-12):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怎么不显示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2021-12-28):
请问有接PCB图的图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我这边是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接PCB图的图片嘛?

没有噢 自己画一个 也不难 可以直接用自动布线画。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