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答器,请大佬帮忙看看我截图的那几行单片机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10):
#include<reg51.h>

#define JZ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BEEP=P1^5;

sbit LED1=P2^7;
sbit LED2=P2^6;
sbit LED3=P2^5;
sbit LED4=P2^1;
sbit LED5=P2^0;

unsigned char code COMD_CODE[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COMD_Display[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flag=0;
char Sec=10;
char xuanshou=0;
unsigned char Keyflag;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无符号类型的int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Delay10ms2(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BZ1()                                                   //正确抢答蜂鸣器
{
        unsigned int t;
        for(t=0;t<1000;t++)
        {
                BEEP= 1;
                Delay(10);
                BEEP= 0;
                Delay(10);
        }
}

void BZ2()                                                   //错误抢答蜂鸣器
{
        unsigned int t;
        for(t=0;t<1000;t++)
        {
                BEEP= 1;
                Delay(10);
                BEEP= 0;
                Delay(10);
        }
    Delay10ms2(30);
    for(t=0;t<1000;t++)
        {
                BEEP= 1;
                Delay(10);
                BEEP= 0;
                Delay(1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BEEP=1;
        Keyflag=0;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0:50ms
        TL1=(65536-50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1=1;TR1=1;                                //开启T1定时器  T1定时器允许中断
        while(1)
        {
                ET0=0;TR0=0;
                while(flag==0)
                {
                        COMD_Display[0] = COMD_CODE[Sec/10%10];
                        COMD_Display[1] = COMD_CODE[Sec%10];
                        DigDisplay();

                        if(K1==0)
                        {
                                flag=1;
                                ET0=1;TR0=1;
                        }

                        if(K2==0)
                        {
                                Sec=10;
                                COMD_Display[0] = COMD_CODE[Sec/10%10];
                                COMD_Display[1] = COMD_CODE[Sec%10];
                                flag=0;
                                P2=0xff;
                                xuanshou=0;
                        }

                        KeyDown();
                        if(Keyflag==1)
                        {
                                if(KeyValue<5)
                                {
                                        BZ2();
                                        COMD_Display[0]=COMD_CODE[(KeyValue+1)/10];
                                        COMD_Display[1]=COMD_CODE[(KeyValue+1)%10];
                                        xuanshou=(KeyValue+1);
                                        flag=3;
                                }
                                Keyflag=0;
                        }
                }

                while(flag==1)
                {
                        KeyDown();
                        if(Keyflag==1)
                        {
                                Keyflag=0;
                                if(KeyValue<5)
                                {
                                        COMD_Display[0]=COMD_CODE[(KeyValue+1)/10];
                                        COMD_Display[1]=COMD_CODE[(KeyValue+1)%10];
                                        ET0=0;TR0=0;
                                        xuanshou=(KeyValue+1);
                                        flag=2;
                        BZ1();
                                }
                        }
                        DigDisplay();
                }

                ET0=0;TR0=0;
                while(flag==2)
                {
                        if(K2==0)
                        {
                                Sec=10;
                                COMD_Display[0] = COMD_CODE[Sec/10%10];
                                COMD_Display[1] = COMD_CODE[Sec%10];
                                flag=0;
                                P2=0xff;
                                xuanshou=0;
                        }
                        DigDisplay();
                }

                while(flag==3)
                {
                        COMD_Display[0]=COMD_CODE[15];
                        COMD_Display[1]=COMD_CODE[xuanshou];
                        DigDisplay();
                        if(K2==0)
                        {
                                Sec=10;
                                COMD_Display[0] = COMD_CODE[Sec/10%10];
                                COMD_Display[1] = COMD_CODE[Sec%10];
                                flag=0;
                                P2=0xff;
                                xuanshou=0;
                                Keyflag=0;
                        }
                }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7-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COMD_Display[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KeyDown(void)
{
        JZKEY=0x0f;
        if(JZKEY!=0x0f)
  {
                Delay10ms();
                if(JZKEY!=0x0f)
                {
                        Keyflag=1;//有按键按下
                        //测试列
                        JZKEY=0X0F;
                        switch(JZ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JZKEY=0XF0;
                        Delay10ms();
                        switch(JZ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JZKEY!=0xf0);
                }
        }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倒计时
{
        unsigned char i;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f(flag==1)
        i++;
        if(i>=20)                                //50ms*20=1s
        {
                i=0;
                Sec--;
                if(Sec==0)
                {
                        ET0=0;TR0=0;
            BZ2();
                        flag=2;
                }
                COMD_Display[0] = COMD_CODE[Sec/10%10];
                COMD_Display[1] = COMD_CODE[Sec%10];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正确LED闪烁
{
        TH1=(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1=(65536-50000)%256;
        k++;
        if(flag==2)
        {
                if(k>=200)
                {
                        k=0;
                        if(xuanshou==1)
                        {
                                LED1=!LED1;
                        }
                        if(xuanshou==2)
                        {
                                LED2=!LED2;
                        }
                        if(xuanshou==3)
                        {
                                LED3=!LED3;
                        }
                        if(xuanshou==4)
                        {
                                LED4=!LED4;
                        }
                        if(xuanshou==5)
                        {
                                LED5=!LED5;
                        }

                }
        }

        if(flag==3)                                                                                  //错误抢答时的LED闪烁
        {
                if(k>=20)
                {
                        k=0;
                        if(xuanshou==1)
                        {
                                LED1=!LED1;
                        }
                        if(xuanshou==2)
                        {
                                LED2=!LED2;
                        }
                        if(xuanshou==3)
                        {
                                LED3=!LED3;
                        }
                        if(xuanshou==4)
                        {
                                LED4=!LED4;
                        }
                        if(xuanshou==5)
                        {
                                LED5=!LED5;
                        }
                }

网友A:
COMD_Display[0]=COMD_CODE[(KeyValue+1)/10];
COMD_Display[1]=COMD_CODE[(KeyValue+1)%10];
xuanshou=(KeyValue+1);

前两行是为了能在LED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做的处理,分被显示抢答按键的10位和个位。最后一行是确定选手的按键值。因为KeyValue默认从0开始计数,对应的额选手默认从1开始,所以做加一处理。
KeyValue=0时,对应的是1号选手。KeyValue=5时,对应的是6号选手。
程序里还有计时功能,flag的几个值都有特定意思,逻辑稍微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