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0V回路里串入一个二级管使全波整流变为半波整流,输出电压VR会减半吗?

楼主(2020-12-10):
R是输入电压要求120V的LED灯,如何用到220V的电源上?在220V回路里串入一个二级管使全波整流变为半波整流,全桥后的输出电压会不会减半?

网友A:
半波整流不要加电容滤波,输出电压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不要加电容滤波,输出电压减半

半波整流没加店容滤波。后面桥式整流有滤波电容

网友B:
平均电压减半,但峰值和原来一样。推荐使用变压器,AC220→AC110,再全桥。

网友C:
你下图的红色二极管换成无极的电容就可以了,容量要看你R的功率大小定估计0.1-1u 左右,电容要400V耐压哦。

网友D:
峰值一样,使用变压器,再全桥

网友E:
既然是想要半波,那干脆用一只二极管好了,干吗还要多加个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均电压减半,但峰值和原来一样。推荐使用变压器,AC220→AC110,再全桥。

还真不行。桥式整流后输出电压还是310V(电容滤波后)。应该和负载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想要半波,那干脆用一只二极管好了,干吗还要多加个整流桥,

原电路就是这样的,要求120V电源。如何用在220V电源上?220V整流后输出310V直流,但是原来的滤波电容只有200V耐压。其实滤波电容如果耐压够了用在220V电源上是没问题的。负载为恒流源接的LED串联组。

网友F:
220V电路串入二极管之后,直流脉动电压的高低与负载电阻大小和滤波电容大小有关系,滤波电容大,电阻大,直流脉动电压越高。反之越低。

网友G:
电压的均方根值应减少一半,但电压的峰值或幅度仍然相同。

网友H:
功率小就把红色二极管改成电阻,限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小就把红色二极管改成电阻,限流降压

电阻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