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20-12-10):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当我的按键状态发生改变时,串口向上位机串口软件发送自己的MCU序列号,加一串序列号。比如按键当前是高电平,就发送一次MCU序列号➕字符串1,按键当前低电平,就发送一次MCU序列号➕字符串2,目前单片机序列号也获取到了,序列号是7个16进制数(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类似这样的,目前一上电它一直在持续发送,按下按键换一个继续一直发送,哪位大佬帮我改一下,只有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发送一次。而且十六进制的怎么跟字符串连接在一起,目前接受到的是乱码,怎么能让串口接收到的是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手环已连接或者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手环已断开

#include <reg52.h>
#define jingzhen    11059200UL                         //使用110.592M晶体*/
#define botelv   9600UL                             //波特率定义为9600*/
unsigned char zifuchuan1[]="静电腕已连接";                                                //待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zifuchuan2[]="静电腕带未按规定佩戴,请检查连接性";                        //待显示字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K2=P3^4;           //信号输入脚
sbit SPK=P0^0;     //定义喇叭端口
sbit LED1=P0^1;    //定义灯光接口
sbit LED2=P0^2;           //状态扫描指示灯
sbit LED3=P0^3;           //连接正常指示灯
unsigned char frq;
unsigned char key_flag = 0;            //接入状态标志位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BEEP(unsigned char i);            //声光提示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 pd);        //字符发送函数声明
void SHANSHUO(unsigned char i);        //接入情况扫描运行状态指示
unsigned char id_data[7];//存放MCU的真实序列号
void sendMCUID(unsigned char idata *id_add);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90;k>0;k--);
}
/*******************************************************************/
void read_save_ID()                  //读取、MCU真实序列号
{
   unsigned char idata *id_add; //在idata中定义指针变量id_add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id_add = 0xF1; //指针变量赋初值,0xF1为序列号第一个字节的指针
       for(j=0;j<7;j++)           //通过7次循环将序列号7个字节转存至数组
           {
        i = *id_add;
        id_data[j] = i;
        id_add++;
        }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SHANSHUO();
         if(K2==1)
          {
               DelayMs(500);
        //           sendMCUID(id_data);
                   sendc(zifuchuan2);
                   BEEP();
                   DelayMs(500);
                   DelayMs(500);
                }
      else if(K2!=1)
          {
              DelayMs(500);
        //          sendMCUID(id_data);
              sendc(zifuchuan1);
                  LED3=0;
                  DelayMs(500);
                  DelayMs(50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EA=0; //暂时关闭中断
TMOD&=0x0F;  //定时器1模式控制在高4位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自动重装模式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模式1
TH0 = 0x0FF;
TL0 = 0x9C;
TH1=256-jingzhen/(botelv*12*16);  //计算定时器重装值
TL1=256-jingzhen/(botelv*12*16);
PCON|=0x80;    //串口波特率加倍
ES=1;         //串行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
EA=1;         //允许中断
TI=1;
LED3=1;
key_scan();
}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BEEP(unsigned char i)
{
   for(i=0;i<200;i++)
          {
            DelayUs2x(200);
                DelayUs2x(200);
                SPK=!SPK;
                LED1=!LED1;
              }
       for(i=0;i<200;i++)
          {
             DelayMs(1);
                 SPK=!SPK;
                 LED1=!LED1;
          }
}
/******************************************************************************************/
void SHANSHUO(unsigned char i)
{
    LED2=0;
        DelayUs2x(2000);
        LED2=1;
        }
/*****************************************************************************************/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 pd)
{
while((*pd)!='\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send(*pd); //发送一个字符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
void sendMCUID(unsigned char idata *id_add)
{
while((*id_add)!='\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DelayMs(500);
  DelayMs(500);
  send(*id_add); //发送一个字符
  DelayMs(500);
  DelayMs(500);
  id_ad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nit();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串口发送中断
{

if(RI)    //收到数据
{
  RI=0;   //清中断请求
}
else      //发送完一字节数据
{
  TI=0;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源码

楼主:
帮解决此问题,30元MONEY,此话算数

网友A:
做个标志位,发送过后就不再发了。

网友B:
"怎么能让串口接收到的是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将16进制数转成hex string格式输出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你好,你板子一上电按键就两个状态,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每次按键扫描就发送一次,所以是一直发送,增加两个标志位,High_Flag,Low_Flag,检测按键是高电平的时候High_Flag=1,Low_Flag=0检测到低电平的时候反过来,在发送哪里只需判断一下就OK了,这个就可以实现状态改变一次发送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板子一上电按键就两个状态,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每次按键扫描就发送一次,所以是一直发送,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