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流水灯Keil编译错误

楼主(2020-12-10):
(无正文)

网友A:
0错误,0警告啊

网友B:
建议直接搜软件使用教程

网友C:
显示是生成hex了啊,而且编译也没有错误啊

网友D:
0错误   0警告

网友E:
编译无问题啊,0错误0警告啊,而且hex都出来了

网友A:
零错误,零警告,貌似没错误。

网友F:
没显示错误啊,编译成功了

网友G:
没有报错啊

网友H:
你的while(1)被注释掉了,程序只执行一次就结束了。
要把while(1)前面的//删除,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