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线切割机床加装电火花穿孔机功能

楼主(2020-12-10):
抽空DIY了一套EDM小孔机控制器和进给装置作为线切割机床的附加装置,
利用机床原有的高频电源进行工作,可以为线切割增加电火花穿孔功能,
用于高硬度材料加工钼丝孔。花费大约2千元左右。

电火花穿孔机系统结构示意图

●采用清洁自来水为工作液,经济方便。
●工作液从电极内孔喷出,实施强制排屑,深径比可达200:1。
●采用磁性开关底座设计,能方便的对各种工件进行加工。
●支持工业穿孔机全系列电极管,耗材价格低廉采购方便。
●采用电火花穿孔机专用红宝石导向器,加工精度高。

EDM小孔机控制器(线切割专用版)

●采用光电隔离取样技术,提高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大大降低了故障率。
●针对电火花放电间隙特性,优化了伺服曲线,使加工过程更为稳定。
●改进取样电路,使控制器可以支持60V-250V范围的各种电火花脉冲电源。

电火花穿孔机进给装置总成

●采用专业厂家成品直线模组,磨损小传动精度高。
●采用FR4玻纤绝缘底板,绝缘性能好,机械强度高。
●采用一体化钨钢密封旋转头,体积小、使用寿命长。
●采用位置可任意调整的接近开关进行定深限位控制。

加工测试视频

加工参数:1mm电极,工作液压力1.0Mpa,脉宽40us,加工电流3A。
从加工测试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历时30秒左右工件底部出现火花,
厚度3mm的淬火Cr12模具钢被穿透,加工速度达到了6mm/min左右。
这个效率大大超越了目前市面上所有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的性能。

测试采用的是几十元的小水泵
如果采用专用高压泵加工速度可达10mm/min以上。

楼主:
线切割高频电源改装说明
往复式快走丝线切割机床的脉冲电源,输出同时受控制台和运丝换向机构管制,
单板机和丝筒接触器及振荡板继电器构成串联回路,换向时切断高频以免断丝,
因此线切割机床在丝筒停转的情况下,钼丝上是没有高频电压的。
然而在电火花穿孔的时候,系统要求高频电源是连续输出的,
所以我们必须对高频电源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以达到连续输出高频的效果。
改装的思路是,把振荡板继电器的线圈引脚从原电路断开,接到新增的转换开关上,
通过转换开关,一路接回原电路,一路接到有线遥控插座,从而实现切割/穿孔转换。
高频电源有线遥控开关工作原理图:

改装步骤:
在电源柜面板找个适当位置,打两个12mm安装孔,装上6脚2档开关和航空插座,
把继电器线圈从电路板断开的方法是用断锯条把电路板的走线划断,然后焊线引出。
操作时请小心,不要损坏相邻的线路铜箔。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可以请别人帮忙。
内部控制模式:把继电器线圈引回到振荡板上,仍然由原系统控制,就是线切割状态。
外部控制模式:把继电器线圈引出,由小孔机系统控制,这就是电穿孔状态。
这个改装的目的是让小孔机和线切割合用一个高频电源,可以减少很大一笔投资成本。
但是合用高频电源时,小孔机和线切割是不能同时工作的,
因此穿孔业务量较多的朋友建议单独配个高频电源,做成独立的小孔机。
如果高频电源不是跟线切割机床合用的,而是独立给穿孔机用的,
那就不用改的这么麻烦,只要让高频电源能输出即可。

楼主:
电火花小孔机的关键部件:旋转头简介

旋转头内部结构示意图:

旋转头有2个作用:
1.是在旋转的同时,把高压工作液引入电极管。
2.是在旋转的同时,把高频脉冲电压引入电极管。

楼主(2021-03-11):
电火花穿孔机进给装置总成

网友A(2021-11-08):
控制器哪里买呀,请告知。谢谢

楼主(2022-09-24):
原来的加工测试视频网址出错了,更新一下视频网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ODk3NTYyNA==.html

网友B(2022-12-03):
有套件吗?

楼主:
有套件的,某一个宝搜索EDM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C(2024-11-24):
想试试套件

网友D:
厉害厉害,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2025-01-03):
就是不晓得效率怎么样, 跟穿孔机的效率比起来是否旗鼓相当, 如果能,  那这个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不晓得效率怎么样, 跟穿孔机的效率比起来是否旗鼓相当, 如果能,  那这个还是很好的,

线切割主要是打1mm的穿丝孔,
线切割高频电源柜一般是650W左右,
打孔时可以提供6A左右的加工电流,
加工速度可以达到12mm每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