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 ** FATAL ERROR L232: APPLICATION CONTAINS TOO MANY RECURSIONS

楼主(2020-12-10):
keil提示这个错误,是我函数递归调用太多了吗,还是警告过多,要怎么解决?

楼主:
刚去掉一个函数调用,编译通过。那是我调用太多函数了,导致内存崩溃吗?我程序没写多少啊,不过有很多按键的循环嵌套,要优化程序吗,有没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其中的部分代码:

while(1)

        {
           Key_scan();
           if (KeyState)
                {
                 KeyState=0;
                 if(KEY==KEY_MEAS)
                   {Disp_meas();}

                 if(KEY==KEY_CAL)
                   {Disp_cal();}

                 if(KEY==KEY_MENU)
             {
                 Disp_menu();
                  Menu_set();
                 }
             if(KEY==KEY_DEBUG)
                  {
                  Disp_Probe_Debug_01();
                  Probe_Debug_1();
                  }
                }
     }
void Menu_set()
{

  Uint menu_flag;
  menu_flag=0;
  menu_flag++;
  while(menu_flag==1)

   {
         Key_scan();
         if(KeyState)
          {
                 KeyState=0;
           if(KEY==KEY_OK){Disp_Menu_1();}
           if(KEY==KEY_DOWN){Disp_menu_02();Set_menu_02();}
           if(KEY==KEY_UP){Disp_menu_06();Set_menu_06();}
           menu_flag=0;

      }

        }

}

网友A:
其他函数要放到main函数上面,否则编译器就找不到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的部分代码:

在keil中药把函数放到前面,或者在上面定义行数名,比如加void Menu_set();就可以了。在其他的编译器中可能不需要这种方式,和编译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函数要放到main函数上面,否则编译器就找不到函数。

我只是举个我调用函数的例子,程序开头函数我都有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eil中药把函数放到前面,或者在上面定义行数名,比如加void Menu_set();就可以了。在其他的编译器中 ...

程序开头函数都有声明,问题不在这

网友C:
如果中断中和主程序循环中都调用一个函数,或者递归调用的函数。需要修饰这个函数为递归函数。

网友B:
还有就是被调用函数里面包含太多调用函数,你屏蔽下if()里面的几个函数试试,

网友D:
在其他的编译器中可能不需要这种方式,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E:
Too many recursion 就是太多递归调用,函数中又套原函数,最可疑!另外,main的 while环中调KEY_scan,
Menu_set() 的 while环中也调KEY_scan,让人感觉您的代码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