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汇编,求资料或视频

楼主(2020-12-10):
学了C语言一年多了,因为接触别的芯片资料,里面嵌入的有汇编,汇编部分看不懂   求大神分享学习汇编资料或者视频。感谢!

网友A:
学习汇编,只需要学习存储器存储数据的方式,学习从存储器取出数据的方式(不同的寻址方式),熟悉111条单片机指令,然后从简单的算法编程到复杂的编程进阶

网友B:
汇编是结对硬件的,不同硬件就不同的汇编,有的甚至同一个公司的单片机不同型号都是不同的汇编,所以,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说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在单片机这一块,汇编的原理是一样的
比如,你会8051汇编,如果用十来天背一下PIC汇编指令,那么,半月左右,你也一样能用PIC汇编写程序了,所以,我个人推荐先学8051的汇编,这本书用的就是汇编的,你可以看一下,8051用的人多,资料也多,指令相对也好学一点
这一本是学PIC汇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但入门的人不推荐,PIC汇编着实让人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是结对硬件的,不同硬件就不同的汇编,有的甚至同一个公司的单片机不同型号都是不同的汇编,所以,要看你用 ...

谢谢,可以入手看看

网友C:
汇编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6AXEMXBRz4Rvd5rNRP2g
提取码:m3o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网友D:
上b站,里面多的很

网友E:
建议买个开发板,自己动手实验,宁外买开发板的时候可以找老板拿资料,里面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教,当然要提高的话还是需要自己动手,这样才能印象深刻,一般开发板也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