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晶振的stc12定时器输出两路pwm,频率占空比分别可调,要求达到10khz

楼主:
占空比要求100个点,有办法完成吗

网友A(2020-12-10):
各位能否给个思路

网友A:
各位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B:
用一次中断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一次中断就可以

常规的方法10khz,一百个占空比点,定时器就要定到一微秒,24m的stc12c60机器周期大概0.05us,中断函数时长就必须在20个机器周期内

网友A:
两路pca的频率不能分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