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采用定时器延时的方法设计一个秒表?

楼主:
要求是用两个轻触按键分别作启停和清零功能,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把按键连哪里,中断那部分和定时器那部分还没弄明白,求指导,感激不尽!我考完试后再好好琢磨中断和定时器。

网友A(2020-12-11):
按键可连接在任意空余的端口上,除非连接至P32和P33两个引脚时可用中断方式编程,连接在其它引脚时需采取查询方式编程,至于用定时器产生定时,先要用TMOD寄存器设置定时方式,用IE寄存器设置是否采取中断方式(否则只能查询方式),设置定时初始值,对定时计数溢出累加产生秒信号,用累加和判断的方式产生争钟和时钟,最后把所产生的时、分、秒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B:
我建议首先在该论坛上找到一个示例来开始。 有很多例子。

网友C:
    1、按键检测需要用到单片机IO的,这样按键按下去或者不按单片机IO口就会有不同的高低电平。    2、IO口高低电平不同,单片机的CPU可将该高低电平处理成数字信号0或1。

    3、一个产品最基本的单元是输入和输出,输入可理解为人去操作,输出可看成产品有反应。
    4、按键相当于输入,屏显示相当于输出。单片机检测到IO状态变化,再控制屏输出需要输出的状态。下图给出的是IO口连接按键比较常见的原理连接图。

    5、这里按键不操作,IO口状态是高电平,因为有上拉电阻。按键如果按下,IO口状态为低电平。
    6、本原理图中串接的100Ω的电阻是起到保护IO口作用,比如,若不小心将按键检测IO口配置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而再一不小心按下了按键,如果没有这个100Ω电阻,IO口可能就废了。

网友D:
最关键,最核心的知识点,不在考试的时候巩固,理顺。 还等着以后慢慢研究?  以后还会继续以后吧。 论坛上有很多关于定时器的帖子的。

网友E(2021-06-05):
已经自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