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共阳数码管程序如何改为共阴数码管?实在看不懂怎么改

楼主(2020-12-10):
程序下载:https://share.weiyun.com/JnNbxJUa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用来定义无符号整型数。//上下南北主干道//左右东西辅干道u8 code DisplayOther[]={0xff,                 //0                空0x7f,                 //1                "."0xbf,                        //2                "-"0xa7                        //3                c};//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smg_du[17] = {0xc0,                //00xf9,                //10xa4,                //20xb0,                //30x99,                //40x92,                //50x82,                //60xf8,                //70x80,                //80x90,                //90x88,                //A0x83,                //b0xc6,                //C0xa1,                //d0x86,                //E0x8e                //F};                uchar dis_smg[8 ] = {0xc0,0xf5,0x8c,0x94,0xb1,0x92,0x82,0xf4};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数码管位选定义sbit smg_we1 = P2^0;            //东西数码管2sbit smg_we2 = P2^1;                        //东西数码管1sbit smg_we3 = P2^3;                        //南北数码管2sbit smg_we4 = P2^2;                        //南北数码管1char dx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sbit nb_red    = P1^0;                //南北红灯sbit nb_green  = P1^2;                //南北绿灯sbit nb_yellow = P1^1;                //南北黄灯        1sbit dx_red    = P1^3;            //东西红灯sbit dx_green  = P1^5;                //东西绿灯1sbit dx_yellow =

网友A:
只需在共阳数码管的数据前加~(非)即得

网友B:
共阳的数码管,顾名思义就是共用阳极,也就是说某一段的阴极电位比阳极低到一定值就会点亮对应的段(也就是置零),想要该段不亮就要置高电平;送显示的字模8位,正好对应数码管的7段加一个点,排列顺序从高位到低位分别为点(dp)、g、f、e、d、c、b、a,要显示 0 ,除了dp和g外都得点亮,那就是1100 0000,对应16进制就是0xc0,而显示 1 ,就是1111 1001(0xf9),后面的依此类推;
共阴的正好相反,0不亮 1亮,所以显示 0 为0011 1111(0x3f),显示 1 为0000 0110(0x06)。
如果不懂得段位对应的数码管实际位置,可以百度一下,这里就不上图了。

网友C:
我认为这是硬件接线的更改,无需更改程序。

网友D:
共阳极给段选低电平0,然后换算成十六进制即可点亮
共阴极给段选高电平1,然后换算成十六进制即可点亮

网友E:
要么将table[] 中的所有代码按位取反,如0x3f改为0xc0 或在在显示程序中将其取反,如原来的P0=table[a1]; 改成P0=~tabl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