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8:用新绕制的变压器进行测试

楼主(2020-12-10):
  前面在测试台进行的测试都是用两个独立的电源进行的,现在既然变压器已经绕制完成,就在测试台再进行一次测试,以检验各模块的功能,下图是电源变压器安装在测试台的情况。

  变压器安装就位后,所有模块都由这个新的变压器供电。
  接通电源后,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整个人都吓懵了,赶快切断电源,接着查找损坏的地方,发现稳压电源负电源端整流桥堆后面的滤波电容爆炸了。

  暴炸现场惨不忍睹,电解电容器里面的绝缘纸飞得到处都是,外壳也飞得很远,幸好没有伤到人。

  既然是电源输入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暴炸,应该是电压过高造成的,稳压模块的输入是2*18V交流电,先断开变压器与稳压模块的连线,直接测量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这时才发现我把“集电极扫描电源”这边的几个接头误当作2*18V的接头了,而“集电极扫描电源”这边的交流电压高达250多V,整流滤波后更是高达360多V。
  变压器的抽头分布是这样的,这是我后来重新标注的:

  在焊接时,我就是错把256~185~112V这三个抽头当成2*18V了,见变压器左边那三个焊片,而真正的2*18V还空着的。
  相当于2*70+V的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超过了2*100+V!经检查,正电源这边的所有元件承受住了这个考验,输出是正常的,而负电源就没这么幸运了,滤波电容器和负稳压模块LM337都被击穿了,其它元件是好的。
  原本打算重新制作这块稳压电路板,既然只有这两个元件损坏,那换掉它们就行了。
  更换这两个元件后,同时变压器端2*18V的接头也按正确的位置接好了,稳压电路正、负输出电压也正常了。

  由于只是测试,“集电极扫描”只取了0~30这一组电压。
  以上错误改正以后,图示仪正常工作了。
  这个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应该在变压器绕制完成后,在输出端贴一张标签,注明各抽头的电压,这样在焊接各引线时也很方便快捷。主要还是太自信了,伟人曾经教导我们说:“粗心大意往往搞错”。
  至此,本机所有部件联合调试完成。

网友A(2023-06-03):
变压器测都没测

网友B(2025-01-22):
佩服!猜想楼主是个一直保持学习的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