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086波形发生器(三角波 方波 正弦波)五档幅值可调

楼主:
8086源程序如下:
DATAS SEGMENT
    DAC0832 equ 0C400h
    IOY1    equ 0C480h
    a8255   equ IOY1
    b8255   equ IOY1+01H*4
    m8255   equ IOY1+03H*4
    buff0   DB        128,168,203,232,250,255,250,232,203,168,128,88,53,24,6,0,6,24,53,88
    buff1   DB        102,134,162,185,200,204,200,185,162,134,102,70,42,19,5,0,5,19,42,70
    buff2   DB        77,101,121,139,150,153,150,139,122,101,77,53,32,14,3,0,3,14,32,53
    buff3   DB        51,67,81,93,100,102,100,93,81,67,51,35,21,10,2,0,2,10,21,35
    buff4   DB        26,33,41,46,50,51,50,46,41,34,26,18,11,5,1,0,1,5,11,18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START:
    MOV AX,DATAS
    MOV DS,AX
    MOV DX,m8255
    MOV AL,92h;AB口输入
    OUT DX,AL
    ;判断输出信号的类型
Choose:
    ;A口输入波形选择信号
    MOV DX,a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e Sim_begin
        CMP AL,0FDh
        je Fangbo
        CMP AL,0FBh
        je tri_begin
        CMP AL,0f7h
        je sin_begin
        JMP choose

;锯齿波
Sim_Begin:
    ;B口输入档位选择信号
    MOV DX,b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E SW1
    CMP AL,0FDH
    JE SW2
    CMP AL,0FBH
    JE SW3
    CMP AL,0F7H
    JE SW4
    JNZ sw0
    ;默认0档即幅值最大,1234档依次为0.8,0.6,0.4,0.2倍幅值档
    JMP Sim_Begin
SW0:
    MOV AL,0FFH
    JMP SIM
SW1:
    MOV AL,0CCH
    JMP SIM
SW2:
    MOV AL,99H
    JMP SIM
SW3:
    MOV AL,66H
    JMP SIM
SW4:
    MOV AL,33H
    JMP SIM
SIM:
        MOV DX,DAC0832
        OUT DX,AL
        DEC AL
        JNZ SIM
        JMP choose

;方波
Fangbo:
    ;设置高电平时长
    MOV CX,0ffh
    ;B口输入档位选择信号
    MOV DX,b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E fb1
    CMP AL,0FDH
    JE fb2
    CMP AL,0FBH
    JE fb3
    CMP AL,0F7H
    JE fb4
    JNZ fb0
    JMP Fangbo
fb0:
    MOV AL,00H
    JMP high_Fangbo
fb1:
    MOV AL,033H
    JMP high_Fangbo
fb2:
    MOV AL,66H
    JMP high_Fangbo
fb3:
    MOV AL,99H
    JMP high_Fangbo
fb4:
    MOV AL,0CCH
    JMP high_Fangbo
high_Fangbo:
    MOV DX,dac0832
    OUT DX,AL
    LOOP high_fangbo
    MOV CX,0ffh
    ;设置低电平时长
Low_Fangbo:
    MOV DX,dac0832
    MOV AL,0FFH
    OUT DX,AL
    LOOP low_fangbo
    JMP Fangbo

;三角波
tri_begin:
    ;初始化
    MOV BL,00h
up:
    inc BL
    MOV AL,BL
    MOV DX,dac0832
    OUT DX,AL
    MOV DX,b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E TRI1
    CMP AL,0FDH
    JE TRI2
    CMP AL,0FBH
    JE TRI3
    CMP AL,0F7H
    JE TRI4
    JNZ TRI0
    JMP up
TRI0:
    CMP BL,0ffh
    JNZ up
    ;到峰值下降否则持续上升
    jz down
TRI1:
    CMP BL,0ccH
    JNZ up
    jz down
TRI2:
    CMP BL,99H
    JNZ up
    jz down
TRI3:
    CMP BL,66H
    JNZ up
    jz down
TRI4:
    CMP BL,33H
    JNZ up
    jz down
down:
    dec BL
    MOV DX,dac0832
    MOV AL,BL
    OUT DX,AL
    CMP BL,01h
    ;下降到最低值循环
    JNZ down
    JMP choose

;正弦波
sin_begin:
        MOV BL,00h
        MOV DX,b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E sin1
        CMP AL,0FDH
        JE sin2
        CMP AL,0FBH
        JE sin3
        CMP AL,0F7H
        JE sin4
        JNZ sin0
        JMP Sin_Begin
sin0:
    lea di,buff0
    JMP sin_show
sin1:
    lea di,buff1
    JMP sin_show
sin2:
    lea di,buff2
    JMP sin_show
sin3:
    lea di,buff3
    JMP sin_show
sin4:
    lea di,buff4
    JMP sin_show
sin_show:
        MOV AL,[di]
        MOV DX,dac0832
        OUT DX,AL
        inc di
        inc BL
        CMP BL,20
        JNZ sin_show
        JMP choose
quit:
    MOV AH,04CH
    INT 21H
CODES ENDS
    END START

网友A(2022-06-24):
文件下载了,需要用最新版的winrar才能解压 用Proteus8.8版本才能打开,如图

网友B(2023-06-17):
不同的波形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波形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