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三个气缸的单片机程序思路 求指导

楼主(2020-12-11):
51单片机程序   那位大师 可以教教我   控制三个气缸  按顺序一个完成感应开关触发下一个气缸    还要单个气缸点动控制   随时暂停按键   继续按键   急停按键  谢谢   我是个刚入门的菜鸟

楼主:
79黑币全给他

网友A:
这个设计的单片机程序其实挺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就足以应付了,只不过led需要的电流小,电磁阀的驱动电流较大,在这方面要做个匹配。

网友B:
气缸需要电磁阀控制的,一般电磁阀是220V,需要先驱动3个继电器,对应三个微动开关可以直接连接到单片机,把要求再写具体点,应该不复杂!

网友C:
驱动方面吗可用三极管(或ULN2003集成)驱动继电器,软件吗你先画出梯形图(表明逻辑关系),用C语言来写单片机写逻辑方便些,应该能做出,不行就继续学,找资料

网友D:
对于初学者,最好先完成仅对一个阀门的控制。

网友E:
基本上是循环内加判断加短时延迟及判断后跳出循环,暂停,点动,急停就用外部中断。

网友E:
如果气缸动作没有时间要求,那么用等待传感器触发顺序执行‘。

网友F:
很简单的思路,先定义一个Flage标志,这样标志就在0-3之间循环,比如说刚开始时是0时,则气缸1运行,之后标志位自加1。之后到了1时气缸2运行,之后自加到了2时气缸三运行,到了3时Flage清零。
那么随时暂停按键   继续按键   急停按键解决方法,就在相应的动作里插入按键扫描即可,如果扫描到对应的按键,则关闭对应的动用即可。
用MCU的三个IO,各接一个缓冲,去驱电高压光耦,比如TLP3061。光耦再去驱动大电流可控硅。也可以用缓冲去驱动继电器,但继电器触点会打火,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当然比不上可控硅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