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新人推荐的单片机学习板子吗?

楼主(2020-12-11):
最近想要学习不知道买什么板子好

网友A:
去马云家一搜索就是一大堆的
个人推荐普中的板子:便宜,资料全
新手不推荐那些超过100块的板子,学习板其实并不会用上全部的功能的,当你把ADC,中断,定时器,PWM,IIC之类的学会,学习板上的东西用处就不大了
随便找一块50块钱左右的板子,学会就扔了的那种
等到你学会了单片机再看看需要什么高级一点的开发板

网友B:
清祥51学习板子

网友C:
普中的单片机开发板不错

网友D:
找一些便宜的,价格不要太贵的板子,比如51单片机  STM32F103

网友E:
51呗,这应该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F:
我一直再用谱中的试验箱,觉得还可以

网友G:
个人感觉学51还是从自己画一个最小系统板开始比较好,然后一点一点搭其他的模块用,不然很容易形成定式,认为单片机代码就得那样写,稍微变点东西就写不出来了

网友H:
初学者建议还是从51的开始练习,51的单片机学习板τ 宝上很多,选择的话要看好教程,教程不好上手很费劲的,吴鉴鹰的单片机学习板和配套教程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I:
单片机开发板市面上现在很多,对于初学者的话建议从51单片机学习板开始,这方面在开发板配套视频做得好的有吴鉴鹰单片机学习板,金沙滩单片机学习板,板子质量性价比的话吴鉴鹰的,武大狼的不错

网友J:
玩一阵子仿真软件再买开发板稳妥

网友K:
普中的板子不错的

网友L:
普中的,讲得挺好的

网友M:
τ 宝上面随便买一块就行,一般会提供学习资料给你,按照资料学习就行

网友N:
普中的不错,便宜资料齐全

网友O:
朱兆祺51单片机学习板

网友P:
我建议购买品牌的开发板,质量可以保证

网友Q:
你可以在τ 宝上买一下单片机的开发板,这些好多都是自带程序的,可以简单练习一下。或者买一下面包板,这个需要自己搭元件和编程,比较适合刚开始接触的人。推荐面包板搭建单片机。

网友R:
WQX-15开发板 框架式编程方式 秒杀其他网友推荐的型号。

网友R: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学51还是从自己画一个最小系统板开始比较好,然后一点一点搭其他的模块用,不然很容易形成定式,认 ...

是的 我们也建议先自己用洞洞板焊接,课程当然是看《人人学会单片机》

网友S:
普中双核版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T:
普中的板子,我们师傅就是推荐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