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A中怎样将接收到的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判断大小,求思路

楼主(2020-12-11):
这几天调试程序,单纯的APP发送数据,接收数据,都正常了,但是不知道怎样将接收到的两组数据进行比较,采用的是
        标签4.标题="当前室内温度为:"& 取文本中间(字节到文本(数据,"GBK"),4,2) & " ℃"        标签5.标题="初始阀值为:"& 取文本中间(字节到文本(数据,"GBK"),2,2) & " ℃"

就是将 标签4 接收到的数据 与 标签5 接收到的数据进行  比较大小,不知道怎么写,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 e4a里面肯定有<和>运算符的

网友B:
先 文本到整数   然后就能判断了

网友C(2022-04-06):
后面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