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蜂鸣器不响

楼主(2020-12-11):
蜂鸣器是buzzer,选的是active库的,参数驱动电压为5v,电阻1k,io口给高电平蜂鸣器就是不响,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该放到射极呀,放到下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放到射极呀,放到下头试试?

放到发射极也没用,是不是三极管问题?这个三极管能仿真么?

网友B:
三极管换一换,我之前也这样

网友C:
这个是无源蜂鸣器,要给高低脉冲

网友D:
蜂鸣器选择错误,应该选有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是要给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才响的!

网友E:
可以的,我接线和你一样,你可以在代码那里改,要通断,比如:
void speak()
{
  for(i=0;i<3;i++)
   {
     beep=1;
    delay(70);
    beep=0;
    delay(50);
  }
}

网友F:
能响,我都仿真过乐曲,接线看不出什么问题,换一种蜂鸣器试试,或程序。

网友G:
看一下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H:
选择有源蜂鸣器

网友I:
蜂鸣器选仿真库的有源蜂鸣器

网友J:
设置一下buzzer的电压及电流,没有设置一般都为12v,电压不够

网友K:
还是选择器件错误~~~Proteus 8中各有2个speaker和buzzer,蜂鸣器一个仅是器件符号另一个是可以仿真的有源蜂鸣器。现在你应该:

网友L:
你这边蜂鸣器用的是无源的

网友M:
有源蜂鸣器给高电平才能直接响

网友N:
换有源蜂鸣器试试

网友O:
我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电阻值小一些,IO输出功率没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电阻值小一些,IO输出功率没有那么大

我蜂鸣器选的是buzzer,带active的,驱动电压也设置过,是有源还是无源?评论说无源,网上又说是有源,我都混乱了,换高低脉冲也没用。。

网友P:
蜂鸣器分有源无源的,看是哪一个,不然换speaker看看

网友Q:
这好像是无源蜂鸣器,要给高低脉冲信号的,而且就算给也不一定在仿真软件中看得到听得到什么效果,建议换成speaker喇叭,也是得给脉冲信号

网友K:
还在扯这个?
单独搭个蜂鸣器仿真不就明了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无源蜂鸣器,要给高低脉冲

不知道能直接用高低电平驱动的蜂鸣器是那种

网友S:
阻值问题吧,不行换有源的

网友T:
换一个蜂鸣器

网友U:
蜂鸣器选择错了,应该选择有源蜂鸣器,如果非要用无源蜂鸣器,那么就需要加脉冲

网友V:
楼主电路图有点问题,51单片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要加1K上拉电阻,核心问题是蜂鸣器要选对。系统中有两种同名有源蜂鸣器,只有一种有仿真功能,默认电压12V。要根据电路编辑电压、阻抗、频率属性。

网友W:
换一种蜂鸣器,或者换一下三极管 改一下种类,要不改一下程序换成低电平有效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