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如何添加STC的MCU

楼主(2020-12-11):
Keil uVision5 软件,按步骤用stc-isp-15xx-v6.87S添加了STC的MCU后,打开Keil uVision5发现列表里面并没有STC系列的MCU,这是什么问题呢?跪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也不太懂,我选了AT89C51编译STC89C52的程序也没问题

网友B:
论坛里有教程,自己去找一下,这个不行就试那个,总有一个是可以的,我已经添加了
但个人感觉意义不大,好像也没有什么用,89C52指令完全兼容的.........

网友C:
在网页上直接搜索你的问题,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网友D:
除非你要做仿真,不然添不添加无所谓

网友E:
是否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网友F:
再不会找我

网友G:
51hei搜索"stc 头文件"即可看到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1hei搜索"stc 头文件"即可看到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顶你一个

网友I:
这个是需要自己安装STC系列的MCU资料包的

网友J(2023-11-09):
登陆STC的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

keil软件中怎样添加STC系列单片机
打开STC-ISP软件,点选kiel仿真设置,点添加STC仿真驱动到keil软件中/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软件中

keil软件中怎样添加STC系列单片机
选择keil的安装目录(如:C:\keil),选中keil文件夹,按确定,弹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按确定完成

keil软件中怎样添加STC系列单片机
打开keil软件,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就可以通过下拉箭头选择STC MCU Database,确定后就中以选择对应单片机型号了

keil软件中怎样添加STC系列单片机

网友K:
打开stc-isp---keil仿真设置-----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打开后选择keil C51安装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