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内部晶振频率是在烧录时输入的,那么在用Keil仿真时如何输入频率值?

楼主(2020-12-1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A:
用ISP下载的时候,有选项可以选频率!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KEIL是以8051内核进行仿真的,它是12T模式的
而STC8系列的指令和8051的指令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没有意义的
STC8在时间方面,主要是延时方面,和8051是不一样的,仿真不出来的,要么是自己在下载器那复制
要么是用示波器看
传统8051的功能是可以仿真的,像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KEIL是以8051内核进行仿真的,它是12T模式的
而STC8系列的指令和8051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

Keil只能按照AT89型号仿真,它没有的寄存器、中断也就无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KEIL是以8051内核进行仿真的,它是12T模式的
而STC8系列的指令和8051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