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按键问题

楼主(2020-12-11):
为什么同一个按键扫描函数,在被不同函数调用时,灵敏度不一样。
图一为原始数值,图二中按一次KEY_UP键,数值N1加1,正常;同样N2也是按一次KEY_UP键,数值却变化很大。

图一:

图二:

图三:

按键程序如下:
#define GPIO_KEY P5
#define KEY_CAL   7
#define KEY_DOWN  6
#define KEY_UP           14
#define KEY_OK           10

unsigned char KEY;//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KeyState;//用来存放按键状态

void Delay10ms();//延时50us
//Key_scan();//检测按键函数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char a;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测试列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1;break;
                                case(0X0b):        KEY=2;break;
                                case(0X0d):       KEY=3;break;
                                case(0X0e):        KEY=4;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KEY;break;
                                case(0Xb0):KEY=KEY+4;break;
                                case(0Xd0):KEY=KEY+8;break;
                                case(0Xe0):KEY=KEY+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楼主把矩阵按键扫描程序改这样试试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bi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a==0)
                {
                        a=1;
                        //测试列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1;break;
                                case(0X0b):KEY=2;break;
                                case(0X0d):KEY=3;break;
                                case(0X0e):KEY=4;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KEY;break;
                                case(0Xb0):KEY=KEY+4;break;
                                case(0Xd0):KEY=KEY+8;break;
                                case(0Xe0):KEY=KEY+12;break;
                        }
                }
        }
        else a=0;//键抬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