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时序图怎么看,从哪个图开始?

楼主(2020-12-11):
(图片)

网友A:
-从时间线来说,是同步的!

网友B:
上面的时序图是两根信号线(SCL SDA)一起看,最上面一个已经用虚线分开,实线上面的虚线是时间关系,如开始条件是:SCL SDA同时为高电平的情况下,至少有tsu以上时间保持SCL为高电平,然后在SCL继续保持高电平的情况下,SDA转换为低电平至少有th时间,这样一种时间关系就是开始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时序图是两根信号线(SCL SDA)一起看,最上面一个已经用虚线分开,实线上面的虚线是时间关系,如开始 ...

感觉好复杂  tsu不是在中间的位置才出现吗

网友C:
从左边SCL(时钟线),SDA(数据线)开始看起,高低电平,启动信号,停止信号

网友D:
看时序图就用跟线从左往右卡着看,在竖直一条线方向上都是同事发生的,

网友E:
这是最普通的I2C时序,如果你不需要设计I2C模块,只是单纯应用,只需要读懂几个最关键的信息,包括:VIL, VIH,即能被器件识别的逻辑低电平最大值以及能被器件识别的逻辑高电平最小值。 另外就是看你图片中下面部分的时序图。那三个时序图告诉你不同的信息:第一图是告诉你当SCL为高时,SDA由高变低会被识别为通信的起始信号;而正常通信时,SDA只允许在SCL为低时变化;如果SCL为高时,SDA由低变高,则会被识别为通信结束信号。第二图是告诉你,I2C通信是数据大端传送的,也就是数据是最高位最先传送,另外告诉你传送8位数据之后,会有一个ACK的信号,来判断通信是否正常。一般来说ACK是由slave把数据线拉低,如果ACK信号为高,说明slave压根没响应。
更多的I2C知识,你可以看飞利浦的I2C datasheet。

网友F:
建议两根两根对比着看,因为时序图说的就是几根线上的电平和数据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左边SCL(时钟线),SDA(数据线)开始看起,高低电平,启动信号,停止信号

SCL高电平的时候看SDA的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左边SCL(时钟线),SDA(数据线)开始看起,高低电平,启动信号,停止信号

启动电平不应该在数据前面吗 时序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普通的I2C时序,如果你不需要设计I2C模块,只是单纯应用,只需要读懂几个最关键的信息,包括:VIL, V ...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请问这个怎么看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主机给从机EEPROM的IIC数据 请问这个怎么看

这个写地址和写数据;读地址和读数据;单片机是如何识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