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路无线遥控开关

楼主(2020-12-11):
pcb图

pcb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
楼主,制作资料呢?也没个具体说明

网友B:
人家是要卖的

网友C:
没有详细电路,看不懂!

网友D:
那为什么不用PT2272-L4呢?他带自锁功能,就不用额外的4013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不用PT2272-L4呢?他带自锁功能,就不用额外的4013了。

楼主大意了,没有想到

网友F:
使用YF152学习型无线遥控开关模块加驱动电路就可以了,成本和成功率都要好的多!合理使用现成的模块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可靠性!

网友F:
如果使用无线接收开关模块可以节省2片4013和一片2272,配合ULN2003或者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或者直接驱动3083,3063系列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G:
人家就是一个卖货的,对技术感兴趣的点是如何卖给买文档的,所以讨论技术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