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变压器的副边的电压波形怎么是上移的效果?

楼主(2020-12-11):
变压器的副边的电压波形怎么是上移的效果,为什么不像原边的电压波形呢?

楼主:
变压器两边的匝数一样,变比是应该是1:1

网友A:
因为这个点虽然是从变压器出来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它在桥上,此时对地已经不会有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点虽然是从变压器出来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它在桥上,此时对地已经不会有负值了

说的有道理,可就是与教材上波形不一样,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