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怎么过十字路口 求帮助

楼主(2020-12-11):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加一个循迹模块,调试循迹模块在那的情况就可以加一个程序使他怎么走,左转,右转,还是直行都可以。

网友A:
   用定时器控制车速,在他到达十字路口前,定时完毕,然后事先你在定时时写好他怎么走,然后他就会过十字路口了。

网友B:
增加直走优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