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讯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12-11):
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讯仿真,包含程序和仿真图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eceive_Buffer[101];
uchar Buf_Index = 0;
uchar code DSY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uchar i;
        P0 = 0x00;
        Receive_Buffer[0]=i;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EA   = 1;
        EX0  = 1;
        IT0  = 1;
        ES   = 1;
        IP   = 0x01;
        TR1  = 1;
        while(1)
        {
                 for(i=0;i<100;i++)
                {
                         if(Receive_Buffer[i]==-1)
                                break;
                        P0 = DSY_CODE[Receive_Buffer[i]];
                        Delay(200);
                }
                Delay(200);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 = 0;
        RI = 0;
        c  = SBUF;
        if(c>='0' && c<='9')
        {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 = (Buf_Index+1)%100;
        }
        ES = 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s = ("Receiving From 8051...\r\n");
        uchar i = 0;
        while(s[i]!='\0')
        {
                 SBUF = s[i];
                while(TI == 0);
                TI = 0;
                i++;
        }
}

网友A(2021-02-08):
有没有更加详细的注释呢

网友B:
开启仿真啥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启仿真啥都没有

肯定没有啊,你看这个函数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以后 置一才有显示,,你得向pc发送一个字符才显示

网友D(2021-12-24):
仿真时,向PC发送,PC收到“D5 E2 CA C7 D3 C9 38 30 35 31 B7 A2 CB CD B5 C4 D7 D6 B7 FB B4 AE 21 0D 0A ”。从PC发送时,一次只能发一个ASCII,如41,则VT1显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