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控制流水灯 keil没报错,但是proteus调试不出来,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12-11):
用串行控制流水灯,我编的程序,keil没报错,但是proteus调试不出来,求大佬指点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i=200,j,FLAG1,FLAG2,Temp;

void Init_T0(void)
{ TH0=0xEE;
  TL0=0x00;}

void Init_UART(void)
{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R1=1;
  ES=1;}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Temp=SBUF;
  FLAG2=1;}

void time0_SER(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EE;
  TL0=0x00;
  i--;
  if((i==0)&&(FLAG1==0))
    {i=200;  P1=_crol_(j,1);  j=P1;}
   else if((i==0)&&(FLAG1==1))
    {i=200;  P1=_cror_(j,1);  j=P1;}}

void main(void)
{ EA=1;
  TMOD=0x21;
  Init_T0();
  Init_UART();
  IP=0x10;
  while(1)
   {if (FLAG2==1)
    { ES=0;
      switch(Temp)
{       case 0x55:ET0=1;TR0=1; FLAG1=0; P1=0xfe; j=0xfe; SBUF=Temp;break;
        case 0xAA:ET0=1;TR0=1; FLAG1=1; P1=0x7f; j=0x7f; SBUF=Temp;break;
        case 0x01:ET0=0;TR0=0;break;
        case 0x02:ET0=1;TR0=1;break;}
      while(!TI);TI=0;
      ES=1;FLAG2=0;}}}

proteus图如下

网友A:
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i,j,Temp;
bit flag=0;

void UART_SER(void)
{
        switch(Temp)
        {
                case 0x55:j=_cror_(j, 1);P1=j;break;//右移
                case 0xAA:j=_crol_(j, 1);P1=j;break;//左移
                case 0x01:P1=j;break;                                        //停止移动
                default:P1=0xff;break;                                        //关闭
        }
}

void time0_SER(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3C;
        TL0=0xB0;
        i++;
        if(i>=10)//0.5s
        {
                i=0;
                flag=1;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1;//定时器0方式1,定时器方式2(8位重载)
        TH0=0x3C; //50ms
        TL0=0xB0; //50ms
        TH1=0xfd;//定时器1重载 波特率9600
        TL1=0xfd;//定时器1重载
        TR0=1;        //开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
        EA =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j=0xfe;
        while(1)
        {
                if(RI)                //查询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已收到)
                {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Temp=SBUF;                //获取接收寄存器数据
                }
                if(flag)                //0.5s定时标志1
                {
                        flag=0;
                        UART_SER();
                }
        }
}

网友B:
在仿真电路中,你的max232不需要,compim和单片机的uart口直接接。建议先编写个简单的程序比如单片机接收到00关灯,01开灯,来判断仿真硬件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你试试。

非常感谢,设计要求是0x02时继续流水灯,但是我试了一下我的程序,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