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充电器PD协议芯片CH236D、CH237D

楼主(2020-12-11):
20W充电器PD协议芯片CH236D、CH237D CH236D 单C口PD充电器协议芯片.PDF (508.36 KB, 下载次数: 15) CH237D A

20W、65W、100W充电器PD协议芯片CH236D、CH237D,外围简单

1.概述
CH237为Type-A/C双口快充协议芯片,单芯片集成USB PD等多种协议,支持一个Type-C接口和一
个Type-A接口同时使用,支持PD2.0/3.0、PPS、BC1.2等主流快充协议,支持AC/DC恒压或恒流输出模
式反馈调节,高集成度,外围精简。集成VBUS检测与放电功能,并且提供过压、过温、过流保护等。
CH237可广泛应用于交流电源适配器、车载充电器、UPS、移动电源等各类场合。
2.功能特点
l 支持3.3V-24V宽电压输入,调压精度20mV
l 支持一个Type-C接口和一个Type-A接口同时使用
l 支持PD2.0/3.0、PPS、BC1.2等多种快充协议
l 线缆补偿100mV/1A
l Type-C接口可选N-MOS或P-MOS
l 支持AC-DC和DC-DC恒压或恒流高压电源管理
l 单芯片高集成度,外围精简,成本低
l 内置过流保护OCP、过温保护OTP、电源过压保护OVP、欠压保护UVP
6.引脚功能描述
6.1.供电引脚:VHV和VDD
CH237的VHV引脚为芯片的高压电源输入引脚,外部需连接电源的输出端,芯片内部连接到LDO及
电源反馈电路。VDD引脚为芯片内部LDO的输出引出端,外部需连接1uF退耦电容。
6.2.电源反馈相关引脚:AO,IFB和VFB
CH237芯片用于控制AC-DC电源,CH237内部电源反馈环路通过AO引脚控制电源中的光耦电流以调
整电源输出电压,此时IFB,VFB引脚需各连接一环路补偿电容(推荐值100nF)至AO引脚(图8.1)。
改变电容值可调节CH237对输出电压的调节速度,以适应不同频率的AC-DC电源。
CH237也可支持DC-DC电源,CH236支持DC-DC拓扑电路拓扑。由于FBO方向单一,只能吸入电流,
需在FBO输出位置加三极管做反相,此三极管也可以是2N3906或9012、9015,并且默认输出电压配置
成比VBUS最大输出电压稍高500mV以上的电压,恒流补偿环路与AC-DC拓扑相关设计相同。见第8节中
参考电路。R1固定为5.1KΩ,R2固定为10KΩ用于驱动PNP三极管反相,R5、R6为DC-DC FB上的反馈电
阻,例如若VBUS最大电压为12V输出,设DC-DC默认输出电压为12.8V,DC-DC的FB电压为0.8V,预设下
端电阻R6为10KΩ,反推出R6=150KΩ。
6.3.PD和USB通讯引脚CC1/CC2/UDP/UDM
CC1/CC2引脚用于Type-C接口的设备接入检测、正反插检测及Type-C PD通讯,内置可配置的电流
源,默认为3A电流广播。Type-C接口中的D+/D-应短接以支持BC1.2。
UDP/UDM引脚用于Type-A接口的快冲协议通讯握手。
6.4.Type-C接口放电引脚VBUSC
VBUS引脚用于采样Type-C接口上的VBUS电压,检测受电端VBUS电压和泄放VBUS上的能量,可以直
接与Type-C母座上的VBUS连接。如果CH237检测到VBUS电压超过安全电压,则打开VBUS放电功能,直
到VBUS电压处于安全电压以内。
6.5.Type-A接口MOS控制引脚PMOSA
CH237通过PMOSA引脚控制Type-A接口的P-MOS,以控制Type-A接口电能的通断。
6.6.Type-C接口MOS控制引脚PMOSC,NMOSC,NMOS#
当电源通路使用N-MOS时,将NMOS#连接至GND,并使用芯片NMOSC引脚连接至外部N-MOS的栅极,
控制Type-C接口电能通断。
当电源通路使用P-MOS时,短接芯片NMOSC与PMOSC引脚,并连接至外部P-MOS的栅极,控制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