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使用单片机4g模块与手机app通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12-12):
最近想做一个项目,就是用摄像的拍视频,将视频通过4g模块传输给手机app,本人是小白,有以下几个问题
该如何选购4g模块?
单片机用51单片机好呢还是stm32好呢?
4g模块、摄像头模块、单片机如何连接?
4g模块可以直接与手机通信吗还是要通过服务器?
除了单片机,c51,at指令,到底还需要学习哪些知识?望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1.你的問題並非一個帖子可以解決的,各個模塊的一些基本資訊你需要實際操作一遍,不要張嘴閉嘴就是工程,項目。
2.沒有打擊貶低之意,就學習而言,你的目標太大。就項目而言只能說你太不講武德。
如果真想解決你的問題,建議準備兩台手機,這樣你只需要解決網絡編程問題基本即可解決。
3.如非要按照你的模塊堆砌法,估計等你出活的時候,5G已經變成現在的2G了

网友B:
小白?那考虑那么多干啥?先做第一步学习单片机吧 可能这儿就被撂倒没有后面之忧了呢

网友C:
这里面涉及的知识太多太多,想要飞,你得先学会爬,否则你会有无数个问题,永远问不完的问题。

网友D:
服务器需要有公网IP或者内网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問題並非一個帖子可以解決的,各個模塊的一些基本資訊你需要實際操作一遍,不要張嘴閉嘴就是工程,項 ...

谢谢大佬,我最想清楚的就是关于这块要学习哪些知识,很迷茫

网友E:
你先买个esp8266模块吧,这是一个WIFI模块而且网上教程多。这个吃透了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准备你的项目了。

网友F:
单片机可以通过bai串口与du3G/4G通讯模块连接 从而zhi与手机APP实现通讯daozhuan 可以查下华为的通讯模块 其实个人建议上单片机shu用4G没什么意思 速度跟不上 可以考虑使用3G或者GPRS模块 价格便宜 信号覆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