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5 里面怎么添加AT89C51,在线等急!

楼主(2020-12-12):
编程小白   想问  keil 5 里面怎么添加AT89C5!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网友A:
keil里面不需要自己添加AT89C51,52,在microchip的大类下面就有AT89C51这些原来属于atmel的IC

网友B:
楼主估计安装的是ARM版本的Keil5,安装c51版本的直接就有at51芯片版本

网友C:
可以安装keilC51版本

网友D:
点击元件库 点p搜索就行了

网友E:
安装C51版本的Keil5,不需要安装支持包的

网友F:
需要添加一个知识包,好像还要修改内部一个文件。挺麻烦的

网友G:
芯片选择里直接有AT89C51选择

网友H:
keil5新建工程文件后,会跳出来选项框,直接搜AT89c51就可以了

网友I:
在搜索栏搜索就好了不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J:
点上边工具栏,有一个小剪刀,点开,然后第一项device中就可以看见了,然后选一下你想添加的单片机型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