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电梯的控制系统,请问硬件部分需要买什么东西?

楼主(2020-12-12):
学校要做一个项目,但是我对于单片机一窍不通,申报表这两天就要交了。

网友A:
学习用的单片机方案就简单,几个数码管,限位开关,按钮,加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加连线就OK了!真实使用的电梯,新手还是不好参与吧!

网友B:
你好!
1、单片机最小系统
2、每层显示和按键
3、电梯执行机构,电机、链条、门等
4、编程、组装、联调

网友C:
设计电梯控制系统不是做交通灯那么简单,何况对于单片机一窍不通,没有几年的软硬件功夫根本玩不转。没有相应资质就算做出来也过不了安检。货梯还好些,客梯对安全可靠要求很高,为此要增加许多冗余设计。

网友D:
模块构成:
1.数码管显示部分
选用共阳型数码管,以提供更高的亮度。
如果把0-9这十个数字七段数码管对应的亮段组合放在一个表内,就会发现显示的数字和对应的亮段组合之间关联性不强,十分不利于电路的控制。所以不直接控制着7个亮段而是使用一个译码器7447进行编码和驱动。
74LS47可以显示的字符表:
2.步进电机模块
选用12v 步进电机,为了演示的方便, 我们为他提供了 5v 的电源,此时转动力矩较
小, 读者也可自 行把他应用为 12v。 该步进电机的耗电流为 200ma 左右, 采用 uln2003 驱动。

3.语音播报模块
JQ6500 是一个提供串口的 MP3 芯片,完美的集成了 MP3、 WMV 的硬解码。同时软件支持 TF 卡驱动,支持电脑直接更新 spi flash 的内容,支持 FAT16、 FAT32 文件系统。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播放指定的音乐,以及如何播放音乐等功能,无需繁琐的底层操作,使用方便,稳定可靠是此款产品的最大特点。另外该芯片也是深度定制的产品,专为固定语音播放领域开发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4.按键模块(不再多说,内外都要有)

网友E:
在Internet上搜索,典型的电梯控制系统包括哪些组件?

网友F:
梯的拖动控制系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目前用于电梯的拖动系统主要有:单、双速交流电动机拖动系统,交流电动机定子调压调速拖动系统,直流发电机一电动机可控硅励磁拖动系统,可控硅直接供电拖动系统,VVVF变频变压调速拖动系统。

网友G:
坛子里有不少案例,搜出来挑一个满意的,按申报表的要求修改一下,是不是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