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mos管或者三极管制作受mcu控制的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20-12-12):
需要制作一个切换两个不同电源给马达供电的电路,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1 直接将电源连接升压芯片,再接马达,两个电源都能,驱动马达,马力十足。
2 电源经过P_MOS管后再接入升压芯片,没法驱动马达,一导通直接出发电池的过流保护功能。
3 电源经过N_MOS管后再接入升压芯片,在N_MOS管的输出端会产生2V压降,并且可以驱动马达,但是驱动功率不过够,马达就一点力都没有。
4 无论是直接接升压芯片还是经N_MOS P_MOS管都能升压到指定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自由快速切换

只要把电阻值调配好使管子能深度饱和导通,以下3种电路都能达到目的。

网友B:
两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看图和楼主所述,其核心问题是MOS管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C:
楼主所用的MOS管驱动电路不对,造成MOS管驱动不足,应该采用自举升压驱动这样才能确保驱动MOS管

网友D:
因为mos管里有二极管,俩电源直接接一起会串流,5V会灌向电池(3.7V吧?),所以节点需要隔离(加俩二极管共阴极接法).考虑mos管触发条件,二极管压降,用低压差的PNP功率管是不是更可行?

网友E:
使用一个MCU GPIO信号来驱动两个PMOS晶体管来切换两个电源。 详细而言,MCU信号用于驱动一个PMOS,反相信号用于驱动另一个PMOS,该PMOS接通另一电源。

网友F:
建議惡補一下有關Mos管的知識
2既然已經動用了升壓電路,為什麼不給Mos管道VGS一份。
3Mos管的電阻並不適配。

网友G:
建议用PMOS的方式实现。
NMOS要有足够的VGS电压,负载电压高就只能用自举电路。
先去了解 PMOS和 NMOS的导通条件。
简单点,只为了应付了事建议做以下两个事情。
1: Vgs Vgs(th)  两个在pmos和nmos的规格书中怎么要求的。
2:查查mos的高侧 低侧驱动。
也要深究为什么 就好好把书看一下,然后看看各种应用电路。 加深理解。

网友H:
两继电器搞定

网友I:
这个问题好像我见过,后来和师傅师兄探讨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mos管里有二极管,俩电源直接接一起会串流,5V会灌向电池(3.7V吧?),所以节点需要隔离(加俩二极管共阴极接 ...

确实会穿电流,所以我在电池端的输出脚加了二极管SS34,另外pnp手里挺多的功率pnp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

确实如此,因此在这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一个MCU GPIO信号来驱动两个PMOS晶体管来切换两个电源。 详细而言,MCU信号用于驱动一个PMOS,反相信号 ...

使用过这种方法,第二幅图就是但是会产生较大的压降,3.7V锂电池电压从mos管出来后剩下1.7V,带动电泵一点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惡補一下有關Mos管的知識
2既然已經動用了升壓電路,為什麼不給Mos管道VGS一份。
3Mos管的電阻並不適 ...

电阻不匹配我理解是要让上拉或者下来电阻充分导通或者关闭mos管,这个我可以调,您建议中的给VGS一份升压我不是很理解,能解答一下吗?

楼主:
继电器确实好,但是不能用继电器。1 成本  2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好像我见过,后来和师傅师兄探讨了好久

请问讨论后有结果吗?

网友J:
这种有马达的感性电路,最好用光耦做与单片机IO口的隔离,不然电路执行开关动作引起的EMI电涌很强,单片机很容易跑飞死机,甚至损坏单片机。

网友K:
注意MOS管的方向,些电路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MOS管的方向,些电路可以使用

老哥您这mos管方向是不是反了,mos管里面的二极管是防止击穿用的,应该和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L:
问一下楼主,两路供电同时存在的时候是两个同时供电还是说只能其中一路供电断开另外一路?看你的原理图应该是DV5V接入的时候是要断开BAT这路的,也就是图中的Q7是不能导通的是吧?这个功能在很多带电池的又可以用市电适配器供电产品里经常用到。产品是希望在有市电的地方用适配器供电,插上市电后自动切断内部电池供电,市电拔出后电池自动接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一下楼主,两路供电同时存在的时候是两个同时供电还是说只能其中一路供电断开另外一路?看你的原理图应该 ...

是要自由快速切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哥您这mos管方向是不是反了,mos管里面的二极管是防止击穿用的,应该和电流方向相反

如果反过来接,那不就跟你那个一样了,我又何必又画一个出来呢?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电路用洞洞板来焊,整个过程不会超过3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验证的东西,不需要上网再问,多动手不是什么坏事这个电路可以满足你切换的要求
但如果你是完全切断,可以用这种电路,用两个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
如果是要切换的电源电压比单片机的VCC还低,比如5V单片机控制两个4.2V锂电池,那还可以用N管,效果是一样的,不同的是N管是高电平导通而已
实践出真知,你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一个P沟道MOS管才几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