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OLED_ShowString函数的用法(4针0.96oled)

楼主(2020-12-12):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这是void OLED_ShowString含数的定义,请问我能不能在该函数里使用变量,或者说是变化的字符串呢,就比如OLED_ShowString(0,0,“x+y”,16);
//(x,y已定义),又或者我能不能在该函数对应u8 *chr的地方填入一个新的函数呢,就比如OLED_ShowString(0,0,time(),16);

网友A:
我觉得何必把函数的接口参数弄成嵌套咧,

网友B:
如果新函数的返回结果符合调用函数的参数要求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样写程序的结构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