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10:整机组装

楼主(2020-12-12):
  把实验台上所有的部件拆下来,逐件安装在机箱内并认真仔细地重复焊接一遍导线。
  在机箱内焊接比在测试台焊接艰难得多,测试台宽敞、开放,而机箱内狭窄、密闭。

  终于完工了!

  这个图示仪从2016-10动工,到2017-12收工,历时1年多,这中间在测试台调试时,由于没找到问题的原因,至少有10个月处于停工状态,我也只好暂时放下它,而去做其它的项目。
  制作这个图示仪,如果不出现变压器与示波器共地的问题,一直顺利的话,2个月时间应该足够了。
  通过《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学到了很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知识,对于经常使用的那几个软件,更是熟练有加,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享受到了DIY的乐趣。整个过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一言难尽。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制作完成后,把自己收藏的各个时期的晶体管测了个遍(图中坐标轴是我后期加上去的)。
  教材上的二极管伏安特性:

  2AP9(锗材料,检波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

  1N4007(硅材料,整流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

  LED(砷化镓,发光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

  LED的正向导通电压比普通二极管都大,示波器X轴设置为0.5V/格,所以此LED发光电压约为2.3V左右。

  稳压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击穿特性):

  教材上的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NPN型):

  2N2222A(硅材料,NPN型,高频小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近年生产的晶体管,放大倍数400以上,饱和压降低,截止电压也低,线性也好,输出特性曲线接近理想。

  S8550(硅材料,PNP型,高频小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近年生产的晶体管,放大倍数400以上,饱和压降低,截止电压也低,线性也好,输出特性曲线接近理想。

  3AG29(锗材料,PNP型,高频小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60~70年代生产的晶体管,放大倍数低,只有30多,击穿电压也低,只有10几伏特,测量后面这几个晶体管,我是把图示仪的“基极电流”提高了几档,才把这一簇曲线分离开的。

  3AK20AJ(锗材料,PNP型,开关管)输出特性曲线:

  60~70年代生产的晶体管,放大倍数低,只有30多,饱和压降太高,根本不适合作开关管,估计是“业余品”,或者当年的“唱响管”。

  3AX81(锗材料,PNP型,低频中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这是当年装收音机时,最理想的功率放大管,穿透电流有点大,放大倍数低。

  3CG5(硅材料,PNP型,高频小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这个晶体管饱和压降有点高,放大倍数还是小,由于是硅材料,穿透电流很小。

  3DG12(硅材料,NPN型,高频中功率管)输出特性曲线:

  还是放大倍数低,饱和压降高,由于是硅材料,穿透电流很小。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在我工作台上的位置,你找到了吗?

  全文完。
  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二格右面第一个

网友B:
你这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造价是多少?我在京东见到得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只要4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造价是多少?我在京东见到得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只要450元。

没有统计,材料成本应该不超过100元。如果要算经济帐的话肯定不如买现成的,现在电子产品都很便宜,自已制作主要图个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格右面第一个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C:
太棒了,居然全部看完了,这是完结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棒了,居然全部看完了,这是完结篇了吗

谢谢回复,全部完结了。

网友D(2021-04-16):
楼主牛人,动手能力杠杠滴,全看完了,过瘾!

网友E(2021-09-03):
一个工作台这么整洁的电子工程师绝对是个狠人

网友F(2021-12-04):
台子真干净

网友G(2022-04-30):
您这个晶体管图形测试仪,后面接的是不是存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这个晶体管图形测试仪,后面接的是不是存储示波器?

普通模拟示波器,20M的。

网友H:
一个富有的爱好者
——知识富有;
——经验富有;
——能力富有;
——财富富有

网友I(2022-07-20):
我们有台坏的扫频仪,有空也拿来弄弄。

网友J(2025-04-08):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造价是多少?我在京东见到得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只要450元。

晶体管图示仪不可能这么便宜,如果是这么便宜的,肯定是个玩具,测下小电流情况下的

网友K:
能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L(2026-01-20):
丰富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