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单片机九层的电梯以及它的程序怎么编程?在线求问

楼主(2020-12-12):
(无正文)

网友A:
在Internet上搜索一个简单的示例,然后添加自己的要求以扩展到更大的系统。

网友B: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程序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49663-1.html

网友C:
层数区别不大,多了可以用矩阵键盘按键,主要是学习步进电机如何驱动,还有显示屏或者数码管显示层数和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