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灯,为什么我的黄灯一直亮着,代码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12):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b7,0x05,0x73,0x67,0xC5,0xE6,0xF6,0x07,0xF7,0xE7};//共阴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段码
sbit DUAL = P3^0;

sbit LED3_yellow = P1^2;
sbit LED2_green = P1^1;
sbit LED1_red = P1^0;
sbit LED6_yellow = P1^5;
sbit LED4_red = P1^3;
sbit LED5_green = P1^4;

sbit WEI1 = P2^0;
sbit WEI2 = P2^1;
sbit WEI3 = P2^2;
sbit WEI4 = P2^3;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unsigned char mode = 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grva,unsigned char kwgrva)
{
        DUAL = 1;
        P0=0x00;
        P0 = duan[grva/10];
        DUAL = 0;
        WEI1=0;
        WEI2=1;
        WEI3=1;
        WEI4=1;
        delay(10);

        DUAL = 1;
        P0=0x00;
        P0 = duan[grva%10];
        DUAL = 0;
        WEI1=1;
        WEI2=0;
        WEI3=1;
        WEI4=1;
        delay(10);

        DUAL = 1;
        P0=0x00;
        P0 = duan[kwgrva/10];
        DUAL = 0;
        WEI1=1;
        WEI2=1;
        WEI3=0;
        WEI4=1;
        delay(10);

        DUAL = 1;
        P0=0x00;
        P0 = duan[kwgrva%10];
        DUAL = 0;
        WEI1=1;
        WEI2=1;
        WEI3=1;
        WEI4=0;
        delay(10);

        if(kwgrva == 0 || grva == 0)
        {
                mode++;
                count = 0;
                if(mode==4)
                        mode=0;
        }

}

void partten_1(void)  //南北通行
{
        TR0 = 0;
        LED1_red = 0;
        LED2_green = 1;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1;
        LED5_green= 0;
        LED6_yellow = 0;
        display(0,0);
}
void partten_2(void) //东西通行
{
        TR0 = 0;
        LED1_red = 1;
        LED2_green = 0;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0;
        LED5_green= 1;
        LED6_yellow = 0;
        display(0,0);
}

void partten_3(void)
{
        TR0 = 1;
        if(mode == 0)
        {
                LED1_red = 0;
                LED2_green = 1;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1;
                LED5_green= 0;
                LED6_yellow = 0;
                display(25-count,30-count);
        }
        else if(mode == 1)
        {
                LED1_red = 0;
                LED2_green = 0;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1;
                LED5_green= 0;
                LED6_yellow = 0;
                display(5-count,5-count);
        }
        else if(mode == 2)
        {
                LED1_red = 1;
                LED2_green = 0;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0;
                LED5_green= 1;
                LED6_yellow = 0;
                display(30-count,25-count);
        }
        else if(mode == 3)
        {
                LED1_red = 0;
                LED2_green = 0;
                LED3_yellow = 0;
                LED4_red = 1;
                LED5_green= 0;
                LED6_yellow = 0;
                display(5-count,5-count);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0)/256;   //10MS
        TL0 = (65536-10000)%256;
        ET0 = 1;
        EX0 = 1;
        IT0 = 1;
        EA = 1;
        TR0 = 1;

        while(1)
        {
                if(key_num == 0)partten_3();
                 if(key_num == 1)partten_1();
                 if (key_num == 2)partten_2();
        }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key_num++;
        if(key_num == 3)
        {
                key_num = 0;
                count = 0;
                mode = 3;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0)/256;   //10MS
        TL0 = (65536-10000)%256;
        i++;
        if(i == 100) //1ms
        {
                i = 0;
                count++;
        }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1、延时程序参数不对;2、黄灯没有关闭的代码,肯定一直亮。

网友B:
判断标志位,到时间后取反黄灯输出

网友C:
Io电平给反了吧,看电路图6个LED灯是共阳接法,负极才是接的IO口,你黄灯一直给的低电平,当然会一直亮

网友D:
你的黄灯都是0呀,也没给1

网友E:
有些是默认0为亮灯,1为熄灯,你可以在主函数里面添加代码让灯初始化全灭

网友F:
你的黄灯没有给关闭的函数定义,没有低电平

网友G:
在点亮下一个灯时,先把上一个灯灭了

网友H:
测试的三个partten里面,LED3_yellow和LED6_yellow控制引脚始终给的都是低电平信号,肯定是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