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设计的NB-IOT电量采集系统(超级详细)STM32连接M5311及HLW8032测试

楼主(2020-12-13):
一、STM32与M5311测试

1.把模块接线:

仿真器与STM32接线:

ST-link
STM32
3.3V
3.3V
SWCLK
SWCLK
GND
GND
SWDIO
SWDIO

M5311与STM32接线:

M5311
STM32
VIN
5V
GND
GND
TXD
PA3
RXD
PA2

注:开发板的那个USB-232串口线需要接,用于串口调试及提供5V电压!!!

2..打开提供的例程:

需要用keil5的ARM版本,而不是MDK版本哦

3.编译一下程序,然后点击下载即可:

注:一般如果第一次使用仿真下载程序都会弹出错误提示的!这些都要你耐心去检查啦!因为出现问题有很多种,我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你可以把错误拿去百度一下。

4.打开资料里面的XCOM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百度去下载:(XCOM2.0比较稳定,也是我觉得最好用的串口调试软件)

别忘了长按M5311模块上的POWER键启动模块哦!!!

同时,打开Onenet的后台可以查看模块上传的数据:

到这里就已经把STM32和M5311调试成功了,接下来就是接入HLW8032模块啦!!!

二、系统测试

1.接入HLW8032模块:

关于HLW8032模块的测试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s://blog.csdn.net/qishi3250/article/details/103546632

HLW8032与STM32接线:

HLW8032
STM32
3.3V
3.3V
T
PB11
G
GND

注:HLW8032模块的芯片供电是来源于220V,所以只有接了220V交流电后,模块才会输出数据给到STM32!!!HLW8032模块接了220V交流电后就千万不要碰模块了,注意安全!

2.测试

接入HLW8032模块后,从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电参数不再是0了

因为我在HLW8032模块上没有接负载,所以测量出来的有功功率还是为0!!!

从Onenet也可以看到上传的电参数:

下面是接了一个5W的灯泡后的数据:

到这里基于STM32设计的NB-IOT电量采集系统的功能基本就实现啦,还有想通过Onenet平台来控制继电器的,就自己调试一下,改一下代码就可以啦!加油!奥利给!!!

STM32代码51hei下载:

网友A:
这么细心的帖子,顶哇,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心的帖子,顶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2-01-05):
请问楼主,51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C(2022-10-26):
请问你的有没有静态电流,我的不接负载也有0.03A的电流

网友D(2024-02-06):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有没有静态电流,我的不接负载也有0.03A的电流

这个我之前查资料说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