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控制螺旋桨到特定角度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12-13):
我们单片机设计要求我们用51单片机控制螺旋桨到特定角度,并通过lcd102显示出来,按键设置角度,电位器通过pcf8591读取角度
包含pcb文件,程序,仿真,设计书等。做的仍有瑕疵希望见谅。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define wait_speak 1
#define speaked  0
sbit PWM=P1^2;
sbit led=P1^6;
sbit target_up=P3^0;
sbit target_down=P3^1;
sbit beep=P1^5;
float target=40.0;
float Kp=0.05,Ki=0.4,Kd=0.15;
unsigned int value,timer1;
char flag=wait_speak;
unsigned char confirtime=0;
extern bit ack;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float pid(float input);
void control();
void Timer1Init();
void Timer0Init();
void change_target();
void  beep_1s();
void display();

bit WriteDAC(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100us(int i)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i--)
    for(b=1;b>0;b--)
        for(a=47;a>0;a--);
}
/*------------------------------------------------
              主程序
------------------------------------------------*/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Timer1Init();
        value=0;
        led=0;
while (1)              //主循环
  {
  control();
change_target();

  }
}
/*------------------------------------------------
             读AD转值程序
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范围从0-3
返回值范围0-255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float pid(float input)
{
  static float error2,error1,error3,t,Velocity;
  error1 = target-input ;
  Velocity+=(Kp*(error1-error2))+Ki*error1+Kd*(error1-2*error2+error3);
  t=error2;
  error2= error1 ;
  error3 = t;
return Velocity;

}
//电压分辨率0.0196V
//满电压3.9V所以角度分辨率0.0196/3.9*360=1.8度 所以增大角度分辨率要嘛增加满量程电压3.9V要嘛减小其对应的角度,其实就都是增大电压
void control()
{

        unsigned char num=0,i;
        int sum_num=0;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Voltage,angle;        //定义浮点变量
        float temp_value;
        for(i=0;i<5;i++)
  {
                sum_num+=ReadADC(0);
        }
        num=sum_num/5;
        sum_num=0;
  Voltage=(float)num;
  angle=(Voltage-16);//*1.41-23.91);
  //angle=-(((Voltage-4.96)/0.0136)+341.73);
        //pid计算
        temp_value=(int)pid(angle);
                if(temp_value<0)
                value=0;
        else if(temp_value>=100)
                value=100;
        else
        value=(int)temp_value;

        if(flag==wait_speak&&abs(angle-target)<=5)
                   confirtime++;
  if(abs(angle-target)>=20)  //如果角度差大于20度 将嗡鸣器设置为待激活状态
                flag=wait_speak;
        if(confirtime==10&&(flag==wait_speak))
        {
                //beep_1s();
                sprintf(temp,"Achieve the goal:");//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delay100us(10000);
                 LCD_Clear();          //清屏
                flag=speaked;
                confirtime=0;
        }

  sprintf(temp,"DQJD:%3.2f ", angle);
  LCD_Write_String(0,0,temp);
  sprintf(temp,"SDJD:%d",(int)target);
        LCD_Write_String(0,1,temp);
        //sprintf(temp,"PWM:%d", value);
        //LCD_Write_String(10,1,temp);
}
//定时器1服务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FF;
        TL1 = 0x9C;
        timer1++;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100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0FF;
  TL1 = 0x9C;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change_target()
{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f(target_up==0)
        {
                delay100us(100);
                if(target_up==0)
                {         flag=wait_speak;
                        while(target_up==0)
                        {
        if(target<=80)
                                target=45;
                    sprintf(temp,"Target:%d",(int)target);//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delay100us(1000);

                        }
                }
        }
        if(target_down==0)
        {
                delay100us(100);
                if(target_down==0)
                {        flag=wait_speak;
                        while(target_down==0)
                        {
                                 if(target>=10)
                                target=0;
                    sprintf(temp,"Target:%d",(int)target);//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delay10us(1000);

                        }
                }
        }
}
void display()
{
//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  sprintf(temp,"Reality: %3.2f ", angle);//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  LCD_Write_String(0,0,temp);
//  sprintf(temp,"Target:%d",(int)target);//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        LCD_Write_String(0,1,temp);
//        sprintf(temp,"PWM:%d", value);//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        LCD_Write_String(9,1,temp);

}
void  beep_1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delay100us(1);
        beep=~beep;
        }

}

新建 好压 ZIP

网友A:
我是小白,看过很多设计。看了你的设计,我没明白的是用读取电位器角度。没搞错吧。你设计的是一个飞机啊。难道你要在飞机的电位器上挂个重锤?来读取电位器的角度?

网友B(2021-11-16):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看过很多设计。看了你的设计,我没明白的是用读取电位器角度。没搞错吧。你设计的是一个飞机啊。 ...

我想重锤是不用 但用电位器的话 转速得很低吧 转速高了采集不对

网友C(2025-11-24):
正需要这个来参考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