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用单片机开发板做一个红外遥控显示的ds1302时钟,但是一直没反应

楼主(2020-12-13):
普中的板子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char num=0;

u8 IrValue[6];
u8 Count;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void delay(u16 i)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IrInit()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void datapros()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void main()
{
     IrInit();
         Ds1302Init();
         if(IrValue[2]==0x0c)
         {
             datapros();
                 DigDisplay();
         }
         else {P0=0x00;}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u8 j,k;
        u16 err;
        Count=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0);         //0.1ms
                                                Count++;
                                                err--;
                                                if(Count>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Count>=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Count=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代码的引脚定义符合开发板的原理图吗

网友B:
tanks you, your code is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的引脚定义符合开发板的原理图吗

符合的

网友C: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没反应,是单片机板不会显示还是不会读取遥控码值?没有说清楚也没有图片,让人怎么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没反应,是单片机板不会显示还是不会读取遥控码值?没有说清楚也没有图片,让人怎么帮?

不会显示,就是按下遥控器1键位(键值0cH)的时候,数码管最左一位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C:
你主函数里没有循环,程序只能运行一次,要改成下面的样式。IrValue[2]==0x0c 是红外遥控器的某个键值吗?就是按下这个键显示时间?可这样不是这个键值的数码管就熄灭了,又怎么能够显示?不知道你的要求,就不帮你改程序了。
void main()
{
  IrInit();
  Ds1302Init();
  while(1)
  {
    需要的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