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DDRAM字节存储疑问

楼主(2020-12-13):
看1602液晶规格书,在DDRAM内总共可以存放80个字节,如图所示;不明白的地方是:
第一行从第17位开始是10H,一直到27H,总共18个,加上前面16个,总共才34个地址;
第二行从第17位开始是50H,一直到67H,总共18个,加上前面16个,总共才34个地址;

请问,以上总共加起来才68个地址,哪来的80个呢?谢谢。

网友A:
LCD1602是LCD2004的一部分  LCD2004才是完整地址   4行 每行20  这才是完整的80个

网友B:
00H~27H=0x00~0x27=0~39共40字节
40H~67H同上

网友C:
1602 的两个显示行0x00+0,到0x00+16、0x40+0,到0x40+16 只用到了显示驱动IC的DDRAM一部分,超出部分没有信号线引出接到显示屏的玻璃ITO端子上,也就是没有物理上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H~27H=0x00~0x27=0~39共40字节
40H~67H同上

没太明白40个字节是怎么算出来的,液晶上能显示的有16个,藏在后面的从10H到27H,不是才18个吗?小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H~27H=0x00~0x27=0~39共40字节
40H~67H同上

现在明白了,进制没搞清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