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上如何写拼音输入法?求思路

楼主(2020-12-13):
要求使用STEM32中的SPI接口控制LCD显示屏ST7735,另外在接一个4*4矩形键盘,通过键盘按键输入拼音,在LCD屏幕显示出该拼音所对应的5个候选汉字;然后通过键盘输入1~5之间的一个数字,从而在5个汉字中选择一个,被选中的汉字保留,其他汉字消失

网友A:
这个,要字库,拼音组合对应字库,4*4键盘对应拼音,按键操作几次,对应哪个拼音字母,字母组合,对应多个字,多个字对应字库显示,选中。
比如,2对应ABC,按两下,是B,如果打ba,需要两下2加1确认,然后a是2一下,1确认,
ba两个字母,对应汉字,吧把八巴爸拔霸等,对应汉字,做张表
依据这个表,用字库显示出来,按几在进行选择

网友B:
正点原子有参考程序 参考一下

网友C(2022-12-07):
大哥你写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