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4k32s4单片机接上1602液晶屏,液晶屏只显示白块,烧写后也是白块

楼主(2020-12-13):
1602显示屏只显示白块,烧写后同样如此。在网上找的程序:
#include "stc15.h"
/********IO引脚定义***********************************************************/
sbit LCD_RS=P1^2;//定义引脚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P1^0;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Happy every day"};
unsigned char code net[] = {"www.lydz8.com"};

/********函数声明*************************************************************/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写命令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读状态
void LCDInit(void);                                                                                //初始化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相应坐标显示字节内容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相应坐标开始显示一串内容
void Delay5Ms(void);                                                                        //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延时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uctech);
        DisplayListChar(1, 5, net);
        ReadDataLCD();        //测试用句无意义
        while(1);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Data = WDLCD;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D_E = 0;                 //延时
        LCD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Data = WCLCD;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return(LCD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D_Data);
}

/***********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LCD_Data = 0;
        WriteCommandLCD(0x38,0);         //三次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D(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短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长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网友A:
51hei搜索"1602 方块"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0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楼主:
也找了个这样的代码,烧写后一样都是白块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2;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0;
sbit beep=P3^4;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t Led=P3^5;

#define RS_CLR RS=0            //选择命令
#define RS_SET RS=1                   //选择数据

#define RW_CLR RW=0            //写
#define RW_SET RW=1            //读

#define EN_CLR EN=0                   //使能位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
// while(t--)
// {
//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         DelayUs2x(245);
// }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延时一个指令周期,一个指令周期为12MHZ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返回值强制转换成位的形式,dataport与0x80得出的结果1ture,0false
}                                                           //读LCD数据口,只要最高位bit7,为1忙,为0不忙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忙返回1,那么while(1)一直循环下去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判忙)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1ms()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通过指针形式,依次写入字符串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设置坐标,若y!=0则第一行写满
        {
        LCD_Write_Com(0x80 + x); //第一排以0x8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第二排以0xc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beep=0;
        Led=1;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对光标设置,以及屏幕清屏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3,3,'o');
  LCD_Write_Char(2,2,'k');
  LCD_Write_String(4,1,"hello world");

  while(1);//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找了个这样的代码,烧写后一样都是白块
#include
#include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直接使用别人的程序不考虑其硬件差异往往不能成功。液晶屏只显示白块说明LCD初始化失败。问题多数出在LCD驱动码时序不正确。

网友C:
除了程序,还有 细心调节屏的对比度

~~~~~~~

网友D:
先做个仿真看看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E:
调一下亮度定位器,把亮度调低一点。

网友F:
stc单片机运行速度快,需要增加延时。stc官网上有1602的显示程序。

网友G:
上电之后屏未初始化成功,1602就是这种显示状态。
1)首先要确定一下显示屏是不是好的,
2)第二再量下屏的Rs,RW,E,D0-D7连接是否可靠。
3)写指令,数据时序的时间是否足够,1602的读写速度较慢,运行速度快单片机需要有足够的延时、尤其E信号

网友H:
写指令,数据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写指令,数据时序

我发现 网上的1602液晶屏写入程序的时候用到了P0或P1这种单一接口  ,但是我单片机连接用到了P0和P2接口,这应该怎么半

楼主:
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请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只显示白块
http://www.51hei.com/bbs/dpj-199847-1.html
(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

网友I:
引用 网友A:
51hei搜索"1602 方块"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078-1.html
http: ...

也找了个这样的代码,烧写后一样都是白块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2;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0;
sbit beep=P3^4;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t Led=P3^5;

#define RS_CLR RS=0            //选择命令
#define RS_SET RS=1                   //选择数据

#define RW_CLR RW=0            //写
#define RW_SET RW=1            //读

#define EN_CLR EN=0                   //使能位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
// while(t--)
// {
//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         DelayUs2x(245);
// }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延时一个指令周期,一个指令周期为12MHZ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返回值强制转换成位的形式,dataport与0x80得出的结果1ture,0false
}                                                           //读LCD数据口,只要最高位bit7,为1忙,为0不忙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忙返回1,那么while(1)一直循环下去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判忙)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1ms()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通过指针形式,依次写入字符串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设置坐标,若y!=0则第一行写满
        {
        LCD_Write_Com(0x80 + x); //第一排以0x8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第二排以0xc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beep=0;
        Led=1;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ms();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对光标设置,以及屏幕清屏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3,3,'o');
  LCD_Write_Char(2,2,'k');
  LCD_Write_String(4,1,"hello world");

  whil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电之后屏未初始化成功,1602就是这种显示状态。
1)首先要确定一下显示屏是不是好的,
2)第二再量下屏 ...

我的1602液晶屏D0-D7接了两个接口,例如D0-D3接的P0, D4-D7接的P3应该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1602液晶屏D0-D7接了两个接口,例如D0-D3接的P0, D4-D7接的P3应该怎么办

给你写一个异组端口驱动LCD示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RS=P1^2;
sbit LCD_EN=P1^0;

sbit code0=P0^3;                           //定义LCD数据端口
sbit code1=P0^2;
sbit code2=P0^1;
sbit code3=P0^0;
sbit code4=P2^7;
sbit code5=P2^6;
sbit code6=P2^5;
sbit code7=P2^4;

uchar table1[]="0123456789ABCDEFG";        //第一行
uchar table2[]="HIJKLMNOPQRSTUVWX";        //第二行

void PX(uchar i)                           //写入8位数据
{
        code0=i&0x01;i>>=1;
        code1=i&0x01;i>>=1;
        code2=i&0x01;i>>=1;
        code3=i&0x01;i>>=1;
        code4=i&0x01;i>>=1;
        code5=i&0x01;i>>=1;
        code6=i&0x01;i>>=1;
        code7=i&0x01;
}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W=0;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X(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W=0;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X(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循环变量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init();                                                //初始化程序
        /******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1[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com(0xc0);                        //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0x40=0xc0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2[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1602液晶屏D0-D7接了两个接口,例如D0-D3接的P0, D4-D7接的P3应该怎么办

这是异组非顺序端口矩阵键盘程序,其方法可以移植写LCD驱动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D ((P2<<3&0x80)|(P2<<4&0x40)|(P3&0x3f))//P4.4/P4.2

sbit dula=P2^6;                        //573段选
sbit wela=P2^7;                        //573位选

uchar code table[]={                //数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2];
uchar key=0;
bit wei=0;

void PX(uchar x)
{
        P3&=0xc0;                //低6位清0,P36、37不变
        P3|=(x&0x3f);        //P3低6位赋值
        P2&=0xeb;                //P44、42清0,其它位不变
        P2|=((x>>3&0x10)|(x>>4&0x04));//P44、42赋值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X(0xf0);                                        //赋值PX 1111 0000
        if(PD!=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0)&&(sign==0))        //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PD;                                //保存PD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X(num);                                //赋值PX xxxx 1111
                        num=PD;                                //保存PD 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1; break;
                                case 0xde: key= 2; break;
                                case 0xbe: key= 3; break;
                                case 0x7e: key= 4; break;
                                case 0xed: key= 5; break;
                                case 0xdd: key= 6; break;
                                case 0xbd: key= 7; break;
                                case 0x7d: key= 8; break;
                                case 0xeb: key= 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int main()
{
        while(1)
        {
                keyscan();
                dis_buf[0]=table[key/10];
                dis_buf[1]=table[key%10];
                P0=0x00;//消隐
                dula=1;
                dula=0;
                if(wei==0)
                {
                        P0=0xfe;//送位码
                        wela=1;
                        wela=0;
                        P0=dis_buf[0];//送段码
                        dula=1;
                        dula=0;
                        wei=1;
                }
                else
                {
                        P0=0xfd;
                        wela=1;
                        wela=0;
                        P0=dis_buf[1];
                        dula=1;
                        dula=0;
                        wei=0;
                }
        }
}

网友J:
你可以试试这些代码放到STC89C52上是否能正常显示,如果能显示而放到STC15系列上不能显示,那就是延时时间的问题,如果也不显示,那本身程序不适用你的液晶驱动

网友D:
你的程序有这样一句:#define DataPort P0。即定义了P0作为1602的数据端口,但是接线图里的数据接口对应的却分别是P0和P2的几个端口。这就驴唇不对马嘴了。

网友D:
刚才复制错了。应该是这一句:#define LCD_Data P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写一个异组端口驱动LCD示例

谢谢,我可能是对比度的问题吧,显示两行白格了

楼主:
大佬们,多谢了 我的可以显示了,我把D0-D7从新弄了一下,然后代码中没有把P1和P2口设置为弱上拉,希望这个回答也可以帮助别的和我一样问题的萌新。

网友K:
看来问题出在对比度设置上,降低了对比度。

网友L(2022-01-05):
1602出现左正常右边白格什么原因

网友M(2022-05-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N(2023-04-18):
我之前用Proteus仿真1602也是白屏不显示把延时改了一下,显示出来了,但我做的超声波测距,当超声波模块数值改变时1602上显示的数据不变

网友O(2023-08-10):
同志们,板子还是买良心商家的吧!
//引脚配置: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sbit LCD_RS=P2^4;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6;

原理图上引脚定义标的都是错的,你敢信?
拿表打出正确的引脚后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P:
看前面不少人说是对比度问题,我觉得不像,如果仅是对比度问题,字符还是能看出来的,应该是像9楼说的初始化不对,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引脚没焊好或是短路。